[STM32F4] STM32CUBEMX开发GD32F303----配置printf

楼主(2022-08-31):
硬件准备 这里准备了GD32303C_START开发板进行验证。
printf()函数

printf()函数是式样化输出函数, 一般用于向准则输出设备按规定式样输出消息。正在编写步骤时经常会用到此函数。printf()函数的挪用式样为: printf(“<式样化字符串>”,<参数表>);
其中式样化字符串包括两部分内容: 一部分是正常字符, 这些字符将按原样输出;另一部分是式样化规定字符, 以"%“开端, 后跟一个或几个规定字符, 用来确定输出内容式样。 参量表是需求输出的一系列参数, 其个数务必与式样化字符串所阐明的输出参数个数一样多, 各参数之间用英文逗号”,"分开, 且顺序逐一对应, 不然将会出现意想不到的错误。
注意:函数printf从右到左压栈,然后将先读取放到栈底,最后读取的放在栈顶,处理时候是从栈顶开始的,所以我们看见的结果是,从右边开始处理的。

请问GD32303C_START开发板的相关资料在哪里可以找到?

楼主:
keil配置

microlib 进行了高度优化以使代码变得很小。 它的功能比缺省 C 库少,并且根本不具备某些 ISO C 特性。 某些库函数的运行速度也比较慢,如果要使用printf(),必须开启。

楼主:
代码

在main.c中,添加头文件,若不添加会出现 identifier “FILE” is undefined报错。
  1.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2. #include "stdio.h"
  3.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楼主:
函数声明和串口重定向:
/* USER CODE BEGIN PFP */
void uart1_data(void);                                        //接收函数
#ifdef __GNUC__                                                                        //串口重定向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PUTCHAR_PROTOTYPE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 (uint8_t *)&ch, 1, 0xFFFF);
    return ch;
}
/* USER CODE END PFP */

楼主:
printf()打印。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printf("串口打印例程\r\n");
    HAL_Delay(1000);
  }
  /* USER CODE END 3 */

楼主:
结果演示

网友A:
楼主,你牛。你竟然用ST的工具去配置GD的片子,能好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牛。你竟然用ST的工具去配置GD的片子,能好使?

哈哈,坐等后续

网友C:
这个函数在单片机中是通过串口发送数据

网友D:
首先要配置好串口的功能

网友E:
对printf的重定义

网友F:
STM32串口printf()重定向

网友G:
通过标准库的printf或自己编写printf与串口驱动对接。

网友H:
printf函数和scanf函数是“标准函数接口”。

网友I(2022-11-05):
1、添加 #include "stdio.h" 2、重定义fputc函数

网友J:
要使用printf(),必须使用microLib吗?

网友K:
怎么实现虚拟串口printf函数呢?

网友L:
printf 重定向Keil默认下使用Micro LIB库,该库调用 fputs 实现 printf,所以需要重新定义fputs函数,以重定向printf函数

网友M:
重定义fputc函数就能用

网友N:
可以自己实现,也可以让keil实现 keil 已经实现的有两种。

网友O:
这个gd32的兼容性这么强吗?

网友P:
以后开发gd32确实可以了。

网友Q:
printf可以自己直接变量输出函数的。

网友R:
代码太厉害了,都能统一使用了。

网友S:
能过通过虚拟串口下载程序吗

网友T:
通过标准库的printf或自己编写printf与串口驱动对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