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对SD卡数的读写

楼主:
SD卡介绍
SD存储卡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器的新一代**设备,由于它体积小、数据传输速度快、可热插拔等优良的特性,被广泛地于便携式装置上使用,例如数码相机、平板电脑和多媒体播放器等。 SD卡具有高**容量、快速数据传输率、极大的移动灵活性以及很好的安全性,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便携式装置上,例如数码相机、平板电脑和多媒体播放器等。 SD卡的结构能保证数字文件传送的安全性,也很容易重新格式化,所以有着广泛的应用领域。音乐、电影等多媒体文件都可以方便地保存到SD卡中。目前市场上SD卡的品牌很多诸如:SANDISK、Kingmax、Panasonic和Kingston。 SD卡作为一种新型的存储设备,具有以下特点: ●高存储容量,最常用的容量:8GB、16GB、32GB、128GB、256GB等。 ●内置加密技术,适应基于SDMI协议的著作版权保护功能。 ●高速数据传送;最大读写速率为100MB/s。 ●体积轻小,便于携带,具有很强的抗冲击能力。

楼主(点评):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cleveryoga」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cleveryoga/article/details/122088836

楼主(2022-08-31):
SD卡物理结构
一张SD卡包括有存储单元、存储单元接口、电源检测、卡及接口控制器和接口驱动器5个部分,见图 362。存储单元是存储数据部件,存储单元通过存储单元接口与卡控制单元进行数据传输;电源检测单元保证SD卡工作在合适的电压下,如出现掉电或上状态时,它会使控制单元和存储单元接口复位;卡及接口控制单元控制SD卡的运行状态,它包括有8个寄存器;接口驱动器控制SD卡引脚的输入输出。

楼主:
SD卡寄存器
SD卡总共有8个寄存器,用于设定或表示SD卡信息,参考表格。这些寄存器只能通过对应的命令访问,对SD卡进行控制操作并不是像操作控制器GPIO相关寄存器那样一次读写一个寄存器的,它是通过命令来控制,SDIO定义了64个命令,每个命令都有特殊意义,可以实现某一特定功能,SD卡接收到命令后,根据命令要求对SD卡内部寄存器进行修改,程序控制中只需要发送组合命令就可以实现SD卡的控制以及读写操作。

楼主:
SD总线协议

SD总线通信是基于命令和数据传输的。通讯由一个起始位(“0”),由一个停止位(“1”)终止。SD通信一般是主机发送一个命令(Command),从设备在接收到命令后作出响应(Response),如有需要会有数据(Data)传输参与。

楼主:
SD数据是以块(Black)形式传输的,SDHC卡数据块长度一般为512字节,数据可以从主机到卡,也可以是从卡到主机。数据块需要CRC位来保证数据传输成功。CRC位由SD卡系统硬件生成。STM32控制器可以控制使用单线或4线传输,本开发板设计使用4线传输。图 365为主机向SD卡写入数据块操作示意。

楼主:
SD卡的操作模式及切换
SD卡有多个版本,STM32控制器目前最高支持《Physical Layer Simplified Specification V2.0》定义的SD卡,STM32控制器对SD卡进行数据读写之前需要识别卡的种类:V1.0标准卡、V2.0标准卡、V2.0高容量卡或者不被识别卡。
SD卡系统(包括主机和SD卡)定义了两种操作模式:卡识别模式和数据传输模式。在系统复位后,主机处于卡识别模式,寻找总线上可用的SDIO设备;同时,SD卡也处于卡识别模式,直到被主机识别到,即当SD卡接收到SEND_RCA(CMD3)命令后,SD卡就会进入数据传输模式,而主机在总线上所有卡被识**也进入数据传输模式。在每个操作模式下,SD卡都有几种状态,参考表 格,通过命令控制实现卡状态的切换。

楼主:
SD卡初始化(SPI模式)

SPI操作模式下:在SD卡收到复位命令时,CS为有效电平(低电平),则SPI模式被启用,在发送CMD之前要先发送74个时钟,64个为内部供电上升时间,10个用于SD卡同步;之后才能开始CMD操作,在初始化时CLK时钟不能超过400KHz。

楼主:
1、初始化与SD卡连接的硬件条件(MCU的SPI配置,IO口配置); 2、上电延时(>74个CLK); 3、复位卡(CMD0),进入IDLE状态; 4、发送CMD8,检查是否支持2.0协议; 5、根据不同协议检查SD卡(命令包括:CMD55、CMD41、CMD58和CMD1等); 6、取消片选,发多8个CLK,结束初始化 这样我们就完成了对SD卡的初始化,注意末尾发送的8个CLK是提供SD卡额外的时钟,完成某些操作。通过SD卡初始化,我们可以知道SD卡的类型(V1、V2、V2HC或者MMC),在完成了初始化之后,就可以开始读写数据了。

楼主:
SD卡读取与写入(SPI模式)

1、发送CMD17;
2、接收卡响应R1;
3、接收数据起始令牌0XFE;
4、接收数据;
5、接收2个字节的CRC,如果不使用CRC,这两个字节在读取后可以丢掉。
6、禁止片选之后,发多8个CLK;

楼主: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读取SD卡数据过程,SD卡的写于读数据差不多,写数据通过CMD24来实现,具体过程如下:
1、发送CMD24; 2、接收卡响应R1; 3、发送写数据起始令牌0XFE; 4、发送数据; 5、发送2字节的伪CRC; 6、禁止片选之后,发多8个CLK;
以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写SD卡过程。

楼主:
题目要求

掌握SD卡协议原理,用STM32F103完成对SD卡的数据读取(fat文件模式)。

楼主:
STM32CubeMX建立工程

1、打开STM32CubeMX新建一个工程。配置管脚,将对应的管脚设置成如图所示的样子。

楼主:
在FATFS中勾选User-defined,其它设置保持默认不变。

楼主:
在SYS中勾选Serial Wire 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Y2xldmVyeW9nYQ==,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jpg

楼主:
GPIO中默认不配置

楼主:
SPI1使用默认的设置

楼主:
USART1默认配置

楼主:
配置RCC为高速时钟源

楼主:
?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Y2xldmVyeW9nYQ==,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

楼主:
生成工程,设置保存路径,文件名,使用的编译器和堆栈大小。

楼主:
修改文件内容

1、首先移植两个文件到我们的工程内,在工程目录下复制如图两个文件。我会将完整工程放在文章最后。

楼主:
在工程内添加两个文件

楼主:
修改接口里面的内容到SPI映射上。

楼主:
我这里直接给出修改的内容:
122088836?spm=1001.2101.3001.6650.14&utm_medium=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default~BlogCommendFromBaidu~Rate-14-122088836-blog-122105604.t5_layer_eslanding_SACD_04&depth_1-utm_source=distribute.pc_relevant.none-task-blog-2~default~BlogCommend

楼主:
里直接给出修改的内容:
/* USER CODE BEGIN INIT */
  uint8_t res;
        res = SD_init();//SD_Initialize()
                         if(res)//STM32 SPI的bug,在sd卡操作失败的时候如果不执行下面的语句,可能导致SPI读写异常
                        {
                                SPI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56);
                                spi_readwrite(0xff);//提供额外的8个时钟
                                SPI_setspeed(SPI_BAUDRATEPRESCALER_2);
                        }
        if(res)return  STA_NOINIT;
        else return RES_OK; //初始化成功
  /* USER CODE END INIT */

楼主:
main.c
/* USER CODE BEGIN Header */
/**
  ******************************************************************************
  * @file           : main.c
  * @brief          : Main program body
  ******************************************************************************
  * @attention
  *
  * <h2><center>&copy; Copyright (c) 2019 STMicroelectronics.
  * All rights reserved.</center></h2>
  *
  * This software component is licensed by ST under Ultimate Liberty license
  * SLA0044, the "License"; You may not use this file except in compliance with
  * the License. You may obtain a copy of the License at:
  *                             www.st.com/SLA0044
  *
  ******************************************************************************
  */
/* USER CODE END Header */

/* Includes ------------------------------------------------------------------*/
#include "main.h"
#include "fatfs.h"

/* Private includes ----------------------------------------------------------*/
/* USER CODE BEGIN Includes */
#include "SDdriver.h"

/* USER CODE END Includes */

/* Private typedef -----------------------------------------------------------*/
/* USER CODE BEGIN PTD */

/* USER CODE END PTD */

/* Private define ------------------------------------------------------------*/
/* USER CODE BEGIN PD */

/* USER CODE END PD */

/* Private macro -------------------------------------------------------------*/
/* USER CODE BEGIN PM */

/* USER CODE END PM */

/* Private variables ---------------------------------------------------------*/
SPI_HandleTypeDef hspi1;

UART_HandleTypeDef huart1;

/* USER CODE BEGIN PV */

/* USER CODE END PV */

/* Private function prototypes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USER CODE BEGIN PFP */

/* USER CODE END PFP */

/* Private user code ---------------------------------------------------------*/
/* USER CODE BEGIN 0 */
int fputc(int ch, FILE *f)
{
    HAL_UART_Transmit(&huart1, (unsigned char *)&ch, 1, 0xFFFF);
    return ch;
}
uint16_t uart_value[3];
uint8_t aRxBuffer1;        //uart rx buff

void WritetoSD(BYTE write_buff[],uint8_t bufSize);
char SD_FileName[] = "hello.txt";
uint8_t WriteBuffer[] = "yoga 6319070304** \r\n";

//uint8_t test_sd =0;        //用于测试格式化
uint8_t write_cnt =0;        //写SD卡次数

void WritetoSD(BYTE write_buff[],uint8_t bufSize)
{
        FATFS fs;
        FIL file;
        uint8_t res=0;
        UINT Bw;

        res = SD_init();                //SD卡初始化

        if(res == 1)
        {
                printf("SD卡初始化失败! \r\n");
        }
        else
        {
                printf("SD卡初始化成功! \r\n");
        }

        res=f_mount(&fs,"0:",1);                //挂载

//        if(test_sd == 0)                //用于测试格式化
        if(res == FR_NO_FILESYSTEM)                //没有文件系统,格式化
        {
//                test_sd =1;                                //用于测试格式化
                printf("没有文件系统! \r\n");
                res = f_mkfs("", 0, 0);                //格式化sd卡
                if(res == FR_OK)
                {
                        printf("格式化成功! \r\n");
                        res = f_mount(NULL,"0:",1);                 //格式化后先取消挂载
                        res = f_mount(&fs,"0:",1);                        //重新挂载
                        if(res == FR_OK)
                        {
                                printf("SD卡已经成功挂载,可以进进行文件写入测试!\r\n");
                        }
                }
                else
                {
                        printf("格式化失败! \r\n");
                }
        }
        else if(res == FR_OK)
        {
                printf("挂载成功! \r\n");
        }
        else
        {
                printf("挂载失败! \r\n");
        }

        res = f_open(&file,SD_FileName,FA_OPEN_ALWAYS |FA_WRITE);
        if((res & FR_DENIED) == FR_DENIED)
        {
                printf("卡存储已满,写入失败!\r\n");
        }

        f_lseek(&file, f_size(&file));//确保写词写入不会覆盖之前的数据
        if(res == FR_OK)
        {
                printf("打开成功/创建文件成功! \r\n");
                res = f_write(&file,write_buff,bufSize,&Bw);                //写数据到SD卡
                if(res == FR_OK)
                {
                        printf("文件写入成功! \r\n");
                }
                else
                {
                        printf("文件写入失败! \r\n");
                }
        }
        else
        {
                printf("打开文件失败!\r\n");
        }

        f_close(&file);                                                //关闭文件
        f_mount(NULL,"0:",1);                 //取消挂载

}

void Get_SDCard_Capacity(void)
{
        FRESULT result;
        FATFS FS;
        FATFS *fs;
        DWORD fre_clust,AvailableSize,UsedSize;
        uint16_t TotalSpace;
        uint8_t res;

        res = SD_init();                //SD卡初始化
        if(res == 1)
        {
                printf("SD卡初始化失败! \r\n");
        }
        else
        {
                printf("SD卡初始化成功! \r\n");
        }

        /* 挂载 */
        res=f_mount(&FS,"0:",1);                //挂载
        if (res != FR_OK)
        {
                printf("FileSystem Mounted Failed (%d)\r\n", result);
        }

        res = f_getfree("0:", &fre_clust, &fs);  /* 根目录 */
        if ( res == FR_OK )
        {
                TotalSpace=(uint16_t)(((fs->n_fatent - 2) * fs->csize ) / 2 /1024);
                AvailableSize=(uint16_t)((fre_clust * fs->csize) / 2 /1024);
                UsedSize=TotalSpace-AvailableSize;
                /* Print free space in unit of MB (assuming 512 bytes/sector) */
                printf("\r\n%d MB total drive space.\r\n""%d MB available.\r\n""%d MB  used.\r\n",TotalSpace, AvailableSize,UsedSize);
        }
        else
        {
                printf("Get SDCard Capacity Failed (%d)\r\n", result);
        }
}

/* USER CODE END 0 */

/**
  * @brief  The application entry point.
  * @retval int
  */
int main(void)
{
  /* USER CODE BEGIN 1 */

  /* USER CODE END 1 */

  /* MCU Configuration--------------------------------------------------------*/

  /* Reset of all peripherals, Initializes the Flash interface and the Systick. */
  HAL_Init();

  /* USER CODE BEGIN Init */

  /* USER CODE END Init */

  /* Configure the system clock */
  SystemClock_Config();

  /* USER CODE BEGIN SysInit */

  /* USER CODE END SysInit */

  /* Initialize all configured peripherals */
  MX_GPIO_Init();
  MX_SPI1_Init();
  MX_FATFS_Init();
  MX_USART1_UART_Init();
  /* USER CODE BEGIN 2 */

        HAL_UART_Receive_IT(&huart1,&aRxBuffer1,1);         //enable uart

        printf(" OK \r\n");

        Get_SDCard_Capacity();        //得到使用内存并选择格式化

  /* USER CODE END 2 */

  /* Infinite loop */
  /* USER CODE BEGIN WHILE */
  while (1)
  {

                WritetoSD(WriteBuffer,sizeof(WriteBuffer));

                HAL_Delay(500);
                //WriteBuffer[0] = WriteBuffer[0] +10;
                //WriteBuffer[1] = WriteBuffer[1] +10;
                write_cnt ++;

                while(write_cnt > 10)
                {
                        printf(" while \r\n");
                        HAL_Delay(500);
                }

    /* USER CODE END WHILE */

    /* USER CODE BEGIN 3 */
  }
  /* USER CODE END 3 */
}

/**
  * @brief System Clock Configuration
  * @retval None
  */
void SystemClock_Config(void)
{
  RCC_OscInitTypeDef RCC_OscInitStruct = {0};
  RCC_ClkInitTypeDef RCC_ClkInitStruct = {0};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OscInitStruct.OscillatorType = RCC_OSCILLATORTYPE_HSI;
  RCC_OscInitStruct.HSIState = RCC_HSI_ON;
  RCC_OscInitStruct.HSICalibrationValue = RCC_HSICALIBRATION_DEFAULT;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tate = RCC_PLL_ON;
  RCC_OscInitStruct.PLL.PLLSource = RCC_PLLSOURCE_HSI_DIV2;
  RCC_OscInitStruct.PLL.PLLMUL = RCC_PLL_MUL16;
  if (HAL_RCC_OscConfig(&RCC_OscInitStruct)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Initializes the CPU, AHB and APB busses clocks
  */
  RCC_ClkInitStruct.ClockType = RCC_CLOCKTYPE_HCLK|RCC_CLOCKTYPE_SYSCLK
                              |RCC_CLOCKTYPE_PCLK1|RCC_CLOCKTYPE_PCLK2;
  RCC_ClkInitStruct.SYSCLKSource = RCC_SYSCLKSOURCE_PLLCLK;
  RCC_ClkInitStruct.AHBCLKDivider = RCC_SYSCLK_DIV2;
  RCC_ClkInitStruct.APB1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RCC_ClkInitStruct.APB2CLKDivider = RCC_HCLK_DIV1;

  if (HAL_RCC_ClockConfig(&RCC_ClkInitStruct, FLASH_LATENCY_2)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
  * @brief SPI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SPI1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1 */
  /* SPI1 parameter configuration*/
  hspi1.Instance = SPI1;
  hspi1.Init.Mode = SPI_MODE_MASTER;
  hspi1.Init.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
  hspi1.Init.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IT;
  hspi1.Init.CLKPolarity = SPI_POLARITY_LOW;
  hspi1.Init.CLKPhase = SPI_PHASE_1EDGE;
  hspi1.Init.NSS = SPI_NSS_SOFT;
  hspi1.Init.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hspi1.Init.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hspi1.Init.TIMode = SPI_TIMODE_DISABLE;
  hspi1.Init.CRCCalculation = SPI_CRCCALCULATION_DISABLE;
  hspi1.Init.CRCPolynomial = 10;
  if (HAL_SPI_Init(&hspi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SPI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SPI1_Init 2 */

}

/**
  * @brief USART1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USART1_UART_Init(void)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0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1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1 */
  huart1.Instance = USART1;
  huart1.Init.BaudRate = 115200;
  huart1.Init.WordLength = UART_WORDLENGTH_8B;
  huart1.Init.StopBits = UART_STOPBITS_1;
  huart1.Init.Parity = UART_PARITY_NONE;
  huart1.Init.Mode = UART_MODE_TX_RX;
  huart1.Init.HwFlowCtl = UART_HWCONTROL_NONE;
  huart1.Init.OverSampling = UART_OVERSAMPLING_16;
  if (HAL_UART_Init(&huart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 USER CODE BEGIN USART1_Init 2 */

  /* USER CODE END USART1_Init 2 */

}

/**
  * @brief GPIO Initialization Function
  * @param None
  * @retval None
  */
static void MX_GPIO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 {0};

  /* GPIO Ports Clock Enable */
  __HAL_RCC_GPIOA_CLK_ENABLE();

  /*Configure GPIO pin Output Level */
  HAL_GPIO_WritePin(SD_CS_GPIO_Port, SD_CS_Pin, GPIO_PIN_RESET);

  /*Configure GPIO pin : SD_CS_Pin */
  GPIO_InitStruct.Pin = SD_CS_Pin;
  GPIO_InitStruct.Mode = GPIO_MODE_OUTPUT_PP;
  GPIO_InitStruct.Pull = GPIO_NOPULL;
  GPIO_InitStruct.Speed = GPIO_SPEED_FREQ_LOW;
  HAL_GPIO_Init(SD_CS_GPIO_Port, &GPIO_InitStruct);

}

/* USER CODE BEGIN 4 */

/* USER CODE END 4 */

/**
  * @brief  This function is executed in case of error occurrence.
  * @retval None
  */
void Error_Handler(void)
{
  /* USER CODE BEGIN Error_Handler_Debug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HAL error return state */

  /* USER CODE END Error_Handler_Debug */
}

#ifdef  USE_FULL_ASSERT
/**
  * @brief  Reports the name of the source file and the source line number
  *         where the assert_param error has occurred.
  * @param  file: pointer to the source file name
  * @param  line: assert_param error line source number
  * @retval None
  */
void assert_failed(uint8_t *file, uint32_t line)
{
  /* USER CODE BEGIN 6 */
  /* User can add his own implementation to report the file name and line number,
     tex: printf("Wrong parameters value: file %s on line %d\r\n", file, line) */
  /* USER CODE END 6 */
}
#endif /* USE_FULL_ASSERT */

/************************ (C) COPYRIGHT STMicroelectronics *****END OF FILE****/

楼主:
主函数内用一个OK来证明是否reset,这里可以你自己来设置这个标记字符串。

楼主:
在SD卡写入这里将如图两行代码注释掉,否则输出会有乱码。

楼主:
在主函数内改写你想写入SD卡内的内容,还可以改写文件保存类型。

楼主:
连接验证

准备好一块SD卡:
?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Y2xldmVyeW9nYQ==,size_17,color_FFFFFF,t_70,g_se,x_16
连线方式如表格所示:这里供电一定要使用5V,否则可能无法初始化,因为驱动能力不行

楼主:
连线结果实物图:

楼主:
串口测试:
?x-oss-process=image/watermark,type_d3F5LXplbmhlaQ,shadow_50,text_Q1NETiBAY2xldmVyeW9nYQ==,size_20,color_FFFFFF,t_70,g_se,x_16

楼主:
如图显示初始化成功,挂载成功。

楼主:
最后用读卡器打开SD卡看到如图所示内容,与我们工程中编写的内容一致,说明成功完成实验。

楼主:
总结

本次实验主要使用了SD卡,深入了解了SD卡的协议相关以及如何对SD卡进行初始化和使用,在使用过程中总是出现挂载失败或者没有显示的问题,这不一定是我们的程序的问题,这里就是因为供电幅值,或者接触不良,或者USB连接有问题导致的。

楼主:
参考资料
https://blog.csdn.net/flyleaf91/article/details/52325539/?ops_request_misc=&request_id=&biz_id=102&utm_term=SD%E5%8D%A1%E7%89%A9%E7%90%86%E7%BB%93%E6%9E%84&utm_medium=distribute.pc_search_result.none-task-blog-2allsobaiduweb~default-3-52325539.pc_search_result_control_group&spm=1018.2226.3001.4187
https://blog.csdn.net/qq_46467126/article/details/122033766

网友A:
SD卡读写最高是多少?

网友B:
SD卡循环读写次数是怎么算的?

网友A:
怎样测试SD卡真实的读写速度??

网友C:
如何提高 SD卡读写速度

网友D:
一个帖子水了48层。。。

网友E:
非常好,给作者点赞

网友F:
很详细!都是模块化硬件,通讯供电+时序!GOOD!

网友G:
讲解的非常详细!SD卡协议通俗易懂!步骤很明了

网友H(2022-12-25):
多次检查也会给单片机带来负荷,对功耗不利

网友I:
在GR-SAKURA中,从IO30引脚到IO35引脚接收来自外部的中断信号

网友J: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K: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L:
一种了解状态变化的简单方法

网友M: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N: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N: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O: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P: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

网友Q(2023-01-28):
SD存储卡是一种基于半导体快闪**器的新一代**设备,由于它体积小、数据传输速度快、可热插拔等优良的特性,被广泛地于便携式装置上使用,

网友Q(2023-06-30):
D卡具有高**容量、快速数据传输率、极大的移动灵活性以及很好的安全性,它被广泛地应用于便携式装置上,例如数码相机、平板电脑和多媒体播放器等

网友R:
很详细的教程。

网友S:
循环读写次数是怎么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