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252.00元(功能说明)
[在线研讨会] 在线研讨会:从PLC小白到大神,一堂课足矣

楼主(2022-08-31):
大家好,2022 年 9 月 8 日,将举办在线研讨会,欢迎大家积极参加~
下面给大家介绍本期的主要内容 ↓↓↓

>>简介:
主 题:
《PLC从入门到精通(上)》

演讲人:

杨亮

演讲人简介:
杨亮,恩智浦半导体 边缘处理事业部,资深客户应用方案与支持工程师。

会议时间:

网友:
会议简介:
PLC作为工业自动化中极其重要的产品,用来执行逻辑运算、顺序控制、定时、计数和算术运算等操作指令,并通过数字或模拟的输入和输出,控制各种类型的机械或生产过程。
根据不同的要求分为大型和中小型,一般按照IO口数量区分,中型PLC的定义相对比较模糊,针对不同的系统要求,NXP都有适用的处理器MPU和微控制器MCU,另外还有很多NXP器件可以在PLC周边模块中使用,尤其国内PLC客户近年来快速发展,NXP希望通过举办系列讲座与广大客户一起讨论PLC未来的发展和规划。

会议亮点:

系统介绍PLC(可编程逻辑控制器)
分享PLC的主要应用和案例
大中小型PLC以及扩展IO领域的应用分享

>>会议时间:
2022 年 9 月 8 日,上午 10:00 准时参会,观看
杨亮 先生 的精彩演讲。

>>会议现场接口:
https://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382
(2022 年 9 月 8 日 上午 10:00:00 后才可以进入)
注:如果您有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跟帖提出!现场专家会为您现场解答。

除了这些,在线研讨会还有最新玩法——打赏呦,快来围观吧 ↓ ↓ ↓

快仔细看下面细则:
1、把您参与本次在线研讨会的提问截图(问题需要审核通过),回复到本帖,凭有效截图参与打赏,
截图回帖的时间需在 2022 年 9 月 8 日 中午12:00之前,超过中午12点的回帖,不参与打赏。

【截图示例】电脑全屏截图即可,需要看到研讨会名字及您的用户名。不然无法判定是否参加本次研讨会,不能打赏。

>>活动奖励:每个有效提问打赏2元,每人 10元封顶
(注:提问问题须和当天会议相关问题。类似“支持”“讲的很好”“谢谢”等都不算有效提问。明显“水”的凑数提问将不打赏~)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提供更多的最新的行业动态,提供更多的交流平台。还在等什么,快来报名参与吧。
链接地址:https://seminar.21ic.com/show-meeting?meeting_id=382,参与问卷调查也有可能获得惊喜呦。

不知是西门子还是三菱的PLC?

网友A:
报名参加 。

网友B:
积极参加活动

网友C:
这个应该是讲NXP的MCU的应用的课程吧

网友D:
用什么牌子的做演示/?

网友E:
《PLC从入门到精通(上)》  2022.9.8   签到

网友F:
PLC从入门到精通(上)问题截图

网友G:
参加会议

网友H:
PLC未来的发展和规划

网友I:
参加活动

网友J:
已参加活动

网友K: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L:
回帖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