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音响音频算法防护的话需要怎么做有什么推荐吗?防复制的那种?

楼主(2022-08-31):
最近开发的新产品,想听听大家的意见?

网友A:
国内现在防盗版的话基本得用加密芯片的方式来设计,比如LKT4110U这种能编程的

网友B:
能编程的听起来和主控差不多功能,怎么实现保护机制的

网友C:
从发展历史上来说,有多种保护,比如id认证啊 密钥认证啊,还有一些otp啥的,算法移植,能编程的因为和程序结合紧密安全性要高很多

网友D:
认证类的为啥安全性不高呢?

网友E:
如果仔细研究方案的话,认证方案好有一比,就是老师出题,学生给答案,老师看对不对。

网友F:
那有什么问题么,不对的话就不行呗

网友G:
引用 网友F:
那有什么问题么,不对的话就不行呗

问题在于,答案呢,一个是学生计算,另外一个是老师这边也有答案,如果有人从老师这里搞到答案,甚至直接在学生的成绩上给个优秀,所有老师都会认为这个是好学生。

网友H:
没听明白,具体是啥意思

网友I:
就是说,如果有人在主控mcu端,找到了密钥或者最后的认证点,直接绕过去,那么加密芯片的效果就失效了

楼主:
哦,明白了 认证点是个关卡,而且还是在主控端,容易主控自身被搞掉。

网友A:
对的对的,算法移植类的就不同了,类似于计算中心,负责一些专有逻辑功能的运算,运算结果直接使用,主控端不会做判断。

网友B:
那如果运算结果错了怎么办?

网友C:
加密芯片的运算可靠性性要在测试阶段确定,如同主控的运行稳定性一样,通过了应用阶段自然不会错

网友D:
那就是说加密芯片如果合法,结果正确;如果非法芯片,结果错误了?

网友E:
哦,那这样的话缺了加密芯片,主控还真不能正常跑了呢

网友F:
认证类和算法移植类的,要是能一起用,是不是更好,复合型加密呢

网友G:
凌科芯安的这种算法移植芯片,是兼容认证功能的

网友H:
那不错啊,是国外国内的

网友I:
国产的,口碑挺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