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G4 USART 空闲中断触发异常

楼主(2022-08-31):
用的是DMA加idle中断接收发送数据,发现会出现只接收到一个数据就会进入IDLE中断,请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A:
那你中断接收这块做个处理呗,收到最后一个字节触发发送中断

网友B:
你想实现什么功能呀?

网友C:
可以把你的流程思路说一下么,帮你分析一下代码

网友D:
你最好把接收和发送的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E:
一般情况是在收到最后一个字节的时候触发一下中断就可以了

网友F:
你把接收函数这块修改一下应该就行吧

网友G:
一般我都是接收的时候有个协议,收到最后一个字节之后,把标志位配置完成接收,然后再去处理数据

网友H:
应该会出现触发中断吧,因为是你的接收函数的逻辑好像是这样

网友I:
你网上参考一下别人写的呗,对比一下

网友J:
我记得网上好多串口接收发送的demo,但是要是使用DMA的话,得好好找找,而且你可以使用cubemx配置一下,看看,参考一下官方生成的demo,学学

网友K(2023-02-22):
在stm32与上位机通信过程中,有的时候会受到干扰导致下位机触发通信异常,然后单片机会自动屏蔽通信接收中断,导致只有通信模块不正常,其他部分正常运行。

网友L(2023-05-06):
需要确认一下发送端是否连续发送,发送端最好使用DMA发送。

网友M:
可以把代码贴出来看看吗?

网友N:
中断接收这块做个处理

网友O:
收到最后一个字节触发发送中断

网友P(2024-01-02):
收到末了一个字节触发发送间断

网友Q:
中断配置问题

网友R:
检查USART配置

网友S:
检查中断服务程序(ISR)

网友T:
不稳定或噪声大的电源可能会影响USART的正常工作。

网友U(2024-04-01):
变换器效率就显得比较低

网友V: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W:
设计者的作用就是在理解电路工作过程的基础上,保证PCB设计合理。

网友X:
两个环路最有可能产生电磁干扰(EMI)

网友Y: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Z:
滤波电容接线端的放置很重要

网友AA: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

网友AB:
输入电源和负载电流环路并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AC:
控制地与其他地要通过一些特定的点连接

网友AD:
引线的长度直接与它的电感量和电阻量成比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