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usb vcp host端,不能被动接收数据

楼主(2022-08-31):
ST, os
请教一下
我们需要用f4xx做usb vcp host端,
用cubeide生成了usb host端的 virtual com port代码工程,能够正常识别插入的vcp设备,
但是发现usb vcp device端发的数据,host不会主动收,
需要host端定时调用receive的函数才能收到,请问有没有办法让host端不轮询读呢?像串口中断接收那样,不是很懂usb cdc,请各位大佬帮帮忙

网友A:
USB通信基于主从结构,所有的通信传输都是由HOST发起的。即使从设备要向主发数据,也得等主发读取命令才可以,否则HOST就没法正常接收来自从设备的数据的。所以你的代码也得按这个机制来安排。

网友B:
我用的是标准库,在以下代码中添加,我不确定HAL库中是如何操作的。我生成一个试试。
static uint16_t VCP_DataRx (uint8_t epnum,uint8_t* Buf, uint32_t Len)
{
        switch(epnum+0x80)
        {
                case CDC_IN_EP1:
                        USART_rx(Buf, Len);
                        break;
                default:
                        break;
        }
  return USBD_OK;
}

网友C:
代码得按主从机制来吧

网友D:
USB主机需要主动去读,这是一种协议的定义,不过HAL应该有开启读模式。

网友E:
是不是接收到数据时候需要再次调用receive函数?

网友F:
是不是得修改描述符啊

网友G:
正常应该是可以接受数据啊

网友H:
USB有中断的,是可以自动收数据的啊

网友I:
你可以把代码发出来,帮你分析一下

网友J:
不需要轮询的吧,你是符合设备么?

网友K:
是可以自动收数据的,你是不是需要调用之类啊?

网友L:
VCP设备是类似于摄像头那种么?

网友M:
中断获取呗,不轮询的话

网友N:
这你要看有没有中断触发,如果有的话,就好弄一些

网友O:
这还是问问技术支持吧,ST的技术支持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