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请问RTC的毫秒问题

楼主(2022-08-31):
RTC的亚秒寄存器SSR有16bits,但是数字count最大值就是255。用了很多方法也不行,想提高SSR的最大值,进而提高1s的分辨率,达到毫秒的效果

网友A:
你这RTC要求这么高的精度呢?

网友B:
建议楼主换个RTC芯片就好了吧

网友C:
一般都是到秒的,毫秒的精度有些高耶

网友D:
不好说,你这个可以考虑更换RTC高精度的芯片

网友E:
你是使用内置的RTC了么?

网友F:
没这么用过呀,楼主这么做是想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G:
可以考虑使用定时器配合实现呢

网友H:
额,这个好像有些复杂呢,为什么要用到毫秒计时呢?

网友I:
其实也可以用定时器计时的,也挺准的

网友J:
RTC实现毫秒计时好像有些难度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