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3 SPI6+BDMA的问题

楼主(2022-08-31):
使用cubemx选择stm32h743iit的芯片,添加了SPI6并添加了DMA功能,但是发现在调用`HAL_SPI_Transmit_DMA(&hspi6,(uint8_t*)SPI_SEND_BUFFER_ADDRESS,1);`后,无法进入`HAL_SPI_TxCpltCallback`的回调函数中。请问这个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检查一下DMA配置代码是否放在SPI外设配置的前面

网友B:
SPI6中断和DMA中断是否都已使能

网友C:
先看寄存器是否都配置好了,感觉是寄存器没配置对。

网友C:
可以把配置的代码和发送的代码发出来。这样大家才更容易帮你找问题。

网友D:
可能是寄存器没配置对

网友E:
可以贴一下代码

网友F:
你看看程序的初始化顺序

网友G:
1这种我之前听说,可能跟初始化顺序有关系的,你调整一下试试

网友H:
正常来说,使用cubemx生成的代码是没有问题的,你看看你是不是忘记勾选什么了呀

网友I:
你看看是不是哪块的变量出了问题,导致没进去回调函数之中呢

网友J:
这种问题也没遇到过啊,把你代码贴出来看看

网友K:
你仿真看看,为啥进不去回调函数

网友L:
一般来说的话,回调函数是应该能进去的

网友M:
你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奇怪的啊,我也不是太会解决

网友N:
这个你问问ST的技术吧,让他们协助你解决一下

网友O:
你换个SPI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