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HAL 库中的函数名有些前面带下划线,有些不带

楼主(2022-08-31):
有2个问题不明白:
1.  例如:__HAL_UART_DISABLE(huart);  这个函数 名前有下横线,它与函数名前面不带下横线的函数相比有什么区别?
2.   参数VAL 下有横线,这表示什么意思?

请高手给与解答,谢谢!

网友A:
这种一般是宏定义,算不上真正的函数

网友B:
学习到了!宏定义就是一个别名吧,是不是这个也可以呀?

网友C:
这个好像是有点说法,就是弱定义还是啥来着

网友D:
忘记了,这个跟C语言有关系的

网友E:
这算是系统定义的名字吧

网友F:
来参考一下这里,https://www.cnblogs.com/icaowu/p/16328737.html

网友G:
这个C语言语法问题,好好学哦

网友H:
没弄过,但是这都是系统定义的,正常我们是不会这么写的

网友I:
网上说是私有类型,只允许本身访问耶

网友J:
属实没有深入研究过,楼主知道是啥含义了不

网友K:
你可以去掉这两个下划线,看看功能是否一致呗

网友L:
区别好像是跟访问有关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