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新手求教:STM32F407,8MHz外部晶振。

楼主(2022-08-31):
如何对外输出一个8.333MHz的时钟?

1、是否可行?

2、大体上如何实现?

万分感谢

网友A:
就定时器试试输出呗

网友B:
看你需要什么波形啊?

网友C:
应该可以行吧

网友D:
可以看看IO的翻转速度,看看是否OK

网友E:
就定时器触发我觉得精度还能准确一点

网友F:
现在没有8.333的晶振么?这么做多麻烦呀

网友G:
看数据手册,如果单片机的IO支持,就能实现

网友H:
按理来说是可以的,因为IO的频率能50MH在,但是翻转速度实际能否达到,不好说

网友I:
建议楼主测测IO的速度,如果可以,就是可以

网友J:
就定时器或者delay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