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75】关于ADC多通道采样配置问题

楼主(2022-08-31):
需求:拟用ADC1的IN1~7进行多通道采样,其中IN7通过多路复用开关再扩展七个通道,思路是在单个ADC通道采样中断处理中切换ADC采采样通道。编程实现:
  • Init.NbrOfConversion = 1;
  • Init.EOCSelection =ADC_EOC_SINGLE_CONV;

  • void CfgAdcSampleChannel(ADC_HandleTypeDef *pAdcHandleCfg,UINT32 sample_channel,UINT32 rank)
  • {
  •     ADC_ChannelConfTypeDef sConfig = {0};
  •         sConfig.Channel = sample_channel;         //  输入通道号
  •         sConfig.Rank = ADC_REGULAR_RANK_1;       // ADC常规转换组里的编号
  •         sConfig.SamplingTime = ADC_SAMPLETIME_391CYCLES;  // 采样时间,单位为ADCCLK周期数
  •         sConfig.SingleDiff = ADC_SINGLE_ENDED;         // 选择单端采样
  •         sConfig.OffsetNumber = ADC_OFFSET_NONE;
  •         sConfig.Offset = 0;
  •         HAL_ADC_ConfigChannel(pAdcHandleCfg, &sConfig);
  • }

问题:
1.如何实现多通道的ADC采样频率不同,例如IN1->IN2->IN3->IN1-IN4->IN5,其中IN1采样频率为其他通道的2倍;
2.多通道单次采样是否可以如上面代码所示,在ADC采样中断中仅仅修改Channel 的参数,而rank保持不变?
3.在ADC采样中断处理中是否可以重新配置ADC采样通道及配置?

网友A:
为什么有采样频率不同的这种需求啊?

网友B:
一般都是初始化的时候配置一下

网友C:
第二个问题,正常是可以吧,我觉得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试试,看看能不能在中断中重新配置

网友E:
说实话,没这么试过

网友F:
应该是可以修改通道参数,但是rank变不变我不知道

网友G:
你可以自己 通过代码测试一下嘛

网友H:
一般情况是可以的,但是你这真没这么弄过,不好说

网友I:
可以一试,但是我觉得速度应该不能过快才行

网友J:
楼主用的多路复用开关,用的那个型号啊?

网友K(2022-11-19):
为什么不使用dma实现多通道采样呢?

网友L(2024-11-12):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M:
影响控制IC

网友N:
时序电路是按时钟信号(CK)的上升沿(信号从L→H的变化)或下降沿(信号从H→L的变化)同步工作的

网友O: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P: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Q:
减小滤波电容的等效串联电阻(ESR)

网友R: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