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IAP升级,KEIL下如何一份代码可以运行于两个APP区。

楼主:
我的想法是一个IAP+APP1+APP2。上电运行IAP。会检测当前有效APP,跳转有效APP运行。在APP运行期间,收到升级指令,直接dowm固件,到另外一个APP区,下载会对固件进行安全校验。目前的问题是,没办法使用一份代码运行两个APP。两个APP,则IAP跳转不同的APP,跳转的地址不一样,则代码中需要设置的中断向量表及链接地址。这样,一份代码就不行了,而且两份代码还需要注意当前到底应该使用哪份代码的固件。在实际生产中几乎没办法处理。但是我在工作中有接触到使用M4的原厂,实现了两个APP区,一份代码。故,请问要如何实现?

网友A(2022-09-14):
工程设置里面设置宏定义来区分

网友B:
设置两个不同的起始地址就可以了,分别下载到不同的区域

网友C:
给我的感觉就是,你正在运行的一个APP,然后有更新了,就正常保存就好了,然后保存成功,弄个标记位,证明新APP来了,等下次关机重启的时候,直接能跳转到APP2上的

网友D:
这个没听明白啊,你想干什么?

网友E:
不关机的方式实现硬件升级是么

网友F:
正常来说是可以的,就是用标记位就好了

网友G:
你看看你原来咋实现的呗

网友H:
给我感觉就是标记位设计好了,就行了

网友I:
你是采用什么方式实现升级的啊?

网友J:
是可以的,就把单片机的flash分成几块就好了

网友K:
一般是获取APP的标记,是不是新的

网友L:
没这么做过,但是我觉得是可以的,把flash区分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