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支持USB虚拟串口吗?

楼主(2022-08-31):
ST, ar, ce, ev, ic
想用stm32cubide配置usb虚拟串口,在middleware中无法看到USB Device

网友A:
看看datasheet是否支持usb

网友B:
STM32U5是什么芯片呢

网友C:
USB虚拟串口如何实现流控

网友D:
使用STM32 HAL库配置 选择USB从机模式 添加USB库并选择虚拟串口模式

网友E:
可以将stm32的usb设备枚举成HID类自定义设备

网友F:
能否做主机取决于STM32片上的USB模块

网友G:
是否支持OTG功能

网友H(2023-02-22):
通常我们使用STM32进行串口通信会选择其硬件串口,但在某些情况下串口会不够用,这个时候就可以选择USB的虚拟串口,这样可以增加一个串口。

网友I(2024-07-01):
做多层板可将做好的两块双面板用特制的粘合剂“压合”起来

网友J:
清除与电镀动作都会在化学过程中完成

网友K:
负片转印(Subtractive transfer)的方式将设计好的PCB线路板的线路底片“印刷”在金属导体上。

网友L:
将整个表面铺上一层薄薄的铜箔,并且把多余的部份给消除

网友M:
在开始电镀之前,必须先清掉孔内的杂物。

网友N:
光绘出零件间联机的PCB设计布线

网友O:
在孔璧内部作金属处理后,可以让内部的各层线路能够彼此连接。

网友P:
PCB的制造过程由玻璃环氧树脂(Glass Epoxy)或类似材质制成的PCB“基板”开始

网友Q:
孔璧里头必须经过电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