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4] STM32 NUCLEO-G431+X-NUCLEO-IHM08M1 3Sh 套件 5.4电机库FOC问题

楼主(2022-08-31):
STM32 NUCLEO-G431+X-NUCLEO-IHM08M1 3Sh 套件 5.4电机库FOC问题,用profiler可以测量电机参数并能闭环运动,电机无位置传感器,但foc5.4生成代码不能进入闭环,请问大家这可能是问题?

网友A:
为啥不能进入到闭环呢?

网友B:
你换一下官方推荐的电机试试呢?

网友C:
没用过FOC5.4的电机库,但是我觉得你得配置才能进到闭环吧

网友D:
你得看看程序,看看程序咋执行的

网友E:
没太理解,是能实现闭环运动,但是代码运行的时候不能执行到闭环是么?

网友F:
是不是有那里没有配置正确啊?

网友G:
按理来说,这个软件还是很不错的,生成的代码还是很靠谱的呀

网友H:
有没有可能没有霍尔传感器导致的

网友I:
没仔细研究过,但是我觉得不能是软件出了问题吧

网友J:
那你用低版本的FOC 能实现闭环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