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如何给STM32MP157上Linux5.4.31打实时内核补丁?

楼主(2022-08-31):
我这边想给STM32MP157芯片A7上面的Linux打实时内核补丁,从而运行一些对实时性要求较高的应用程序。我看到我的Linux内核版本是5.4.31的。然而,Linux内核官方网站上面找不到这个版本对应的实时内核补丁。不知道Atmel公司是否有做好的实时内核补丁,可以供用户使用呢?如果没有对应的版本,我是否可以使用其他的内核补丁来使用呢?或者说如何修改自己系统对应的内核,实现实时性呢?

网友A:
需要修改kernel的配置吗

网友B:
不是linux自动更新吗

网友C:
用个稳定的版本就好吧

网友D:
好没有用过ST的MPU

网友E:
这个内核补丁不自动更新吗

网友F:
这个linux不会

网友G:
重新更新linux系统吧。

网友H:
爱特梅尔和这个内核不发生什么关系吧

网友I:
你可以试试找ST的技术支持,看看能不能给你提供一下

网友J:
估计官方没有新的内核补丁吧

网友K:
这种内核补丁是不是都ST提供呀,还是linux公司提供?

网友L:
没这么干过,我觉得应该不用升级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M:
这有没有对应版本,其实问ST的技术应该比较靠谱

网友M:
给我的感觉就是,不能用其他内核补丁来实现吧

网友N:
你直接找ST官方要一份内核补丁是不是就行了

网友O:
自己修改估计挺难,你去ST的官方,看看,有没有什么资料啥的,对照着改

网友P:
一般都是ST提供这些信息,如果没有,就不好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