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L]
STM32WLE5

楼主(2022-08-31):
STM32WLE5 的集成度很高,如果能支持指纹算法以及国内频段,也是不错的!如果有设计案例,请分享一下!

网友A(2022-10-12):
那是当然,如果能运行这种算法,估计价格也就上来了

网友B:
其实我也想说,这要是用指纹算法的话,可以用在门锁了

网友C:
指纹算法有没有开源的啊?

网友D:
其实频段来说,好像是没问题,但是指纹算法估计不行

网友E:
指纹算法可以找指纹厂家移植进去

网友F:
其实外置指纹算法芯片也是可以的

网友G:
指纹芯片好像也不便宜,而且都是独立的芯片

网友H:
这种芯片好像都是SOC,就性能很强,专一性也很强

网友I:
这种好像没有专业的案例

网友J:
还是用独立的指纹芯片吧,再加上一个无线芯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