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一个大数组是不是不能同时跨用内外部SRAM?

楼主(2022-08-31):
STM32F407用FSMC挂外部SRAM,RAM大小512K*16bit,正好1MB外部SRAM已经测试可用(循环全写后读出来做数据比对),然后在MDK中启用外部ram的设置,并且申请一个1024*1024字节的大数组,编译后在map文件中已经能够看到
Total RW  Size (RW Data + ZI Data)           1049720 (1025.12kB)
说明数组确实已经编进去了
而且MDK自动给分配了RAM
    i                                        0x20000000   Data           4  main.o(.data)
    pSRAM                                    0x20000004   Data           4  main.o(.data)
    Data                                     0x20000008   Data           1  main.o(.data)
    uwTick                                   0x20000014   Data           4  stm32f4xx_hal.o(.data)
    uwTickPrio                               0x20000018   Data           4  stm32f4xx_hal.o(.data)
    uwTickFreq                               0x2000001c   Data           1  stm32f4xx_hal.o(.data)
    SystemCoreClock                          0x20000020   Data           4  system_stm32f4xx.o(.data)
    hsram1                                   0x20000024   Data          80  fsmc.o(.bss)
    __initial_sp                             0x20000478   Data           0  startup_stm32f407xx.o(STACK)
    BigData                                  0x68000000   Data       1048576  main.o(.bss)

BIgData就是那个大数组,大小1024*1024字节
那么问题来了,只要BigData的大小超过外部SRAM大小,哪怕超1字节,编译器就会报错说内存不够了
这是不是就说明单一一个变量不能跨内外部RAM使用,只能在内部或者在外部

网友A:
地址不连续,当然不能跨用啊。

网友B:
跨用内外部SRAM?

网友C:
不能的。stm32不支持

网友D:
这个外扩ram吗

网友E:
没有用过这个方式扩展SRAM。

网友F:
还不如换一个其他的芯片呢

网友G:
可以使用,需要修改keil的配置

网友H:
地址不连续

网友I:
之前用51是可以的,不知道是否可以

网友J:
定义变量的时候,你肯定只能在一个RAM使用,就算是CPU也做不到内外RAM定义一个变量。

网友J:
办法一:拆分数组,类似单片机的高低字节。
方法二:使用虚拟地址,但是这个不能保证变量的内容稳定。
方法三:扩大RAM。

网友H:
不行地址不连续

网友K:
地址不连续吧

网友L(2023-02-22):
将heap映射到外部SDRAM中,CSTACK在内部ram中。内部64K,外部你可以用512K的。

网友M:
不能吧,地址问题不连续

网友N(2024-07-01):
逐渐变细的孔(也称为邮票孔)变得越来越普遍

网友O:
可能还需要进行一些额外的测试

网友P:
正激:脉冲变压器的原/副边相位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