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晶振不起振

楼主(2022-08-31):
经常会碰到外部高速晶振或者外部低俗晶振不起振问题,是芯片设计有问题吗 ?

网友A:
会不会是外部电路设计问题?

网友B:
先排除是不是自己电路设计问题吧

网友C:
可能是你的电路问题

网友D:
晶振是正规渠道采来的么

网友E:
我觉得ST的芯片还不至于弱到这个地步

网友F:
用过几千几万片的ST了,真没有因为晶振不起振出现的问题的

网友G:
你可以查查电路问题,基本上不会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H:
怀疑你的晶振可能质量不好吧,不然也不会这样呀

网友I:
你的匹配电容是不是没弄对呢?

网友J:
给我的感觉,不像是芯片的问题,因为芯片基本不会出现

网友K:
你可以试试用内置的晶振,其实内置晶振也是很稳的

网友L:
芯片有问题的话,早就解决了,毕竟使用外置晶振是大多数用户的选择,要是有问题,早就找原厂了

网友M(2022-11-19):
查看是不是电容有问题呢?

网友N:
下载程序的时候是没有使用外部晶振的,使用的是内部振荡器。

网友O:
晶振不起振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参数方面,您选用的精度以及负载不符合要求。质量方面,选购的质量不达标。使用方面,安装错误等等。

网友P:
STM32f103有内部晶振。

网友Q:
当片内没有程序或内部程序没有使能外部晶振时,外部晶振是不会起振的。

网友R:
晶振外壳需要接地时,应该确保外壳和引脚不被意外连通而导致短路.从而导致晶体不起振

网友S:
晶体不起振基本都是跟电容不匹配有关

网友T:
STM32内部有RC震荡器,可以自己提供时钟

网友U:
负载电容或匹配电容与晶振不匹配或者电容质量有问题

网友V:
负载电容呢?

网友W:
没遇到过HSE不起振,第一次用STM32就被LSE不起振坑死了。

有碰到过个别运行一两年后LSE不行的,换一个LSE就又正常了,看来还是得做失效处理

网友X(2023-02-20):
晶振质量问题。晶振的匹配电容的容值不合适

网友Y:
芯片不会有问题,除非买到假芯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