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8S103F3P6与AIP1629A驱动显示屏问题

楼主(2022-08-31):
有人用STM8S103F3P6与AIP1629A做过驱动显示屏的项目吗?具体怎么编程的,AIP1629A只有一个介绍手册,编程无法下手,谢谢

网友A:
没有,这是啥显示屏啊?

网友B:
你可以找个原厂的技术支持呀

网友C:
你看看AIP1629A是啥通讯呗,先把通讯搞成功才行呀

网友D:
属实,单独一个介绍手册真没办法开发

网友E:
你网上找不到找个AIP1629A资料么?

网友F:
这一般FAE都不会单独研究这种外设的,估计你还得找AIP1629A的厂家才行

网友G:
什么芯片啊,连个开发手册都不提供?

网友H:
没有开发手册,根本开发不了的,你找这个驱动的demo

网友I:
你去网上找找这芯片资料吧,不然真耽误开发

网友J:
没有手册就换个驱动呢?现在显示屏还是比较多种多样的

网友K:
这个问题我没遇到过,你可以这样,找个STFAE咨询一下试试

网友L:
我觉得是不是EMMC占用到了SPI1呢?

网友M:
你看看原理图,是否有被占用的情况呀

网友N:
这种能不能通过仿真查一下,这样可能会好一些

网友O:
听楼主的描述,感觉像程序的问题呢

网友A:
这就奇怪了,你问问米尔的技术,不过按理来说不应该有影响的呀

网友B:
A7内核和M4内核通过SPI通讯么?

网友C:
你试试用串口打印的方式调试,一般情况使用debug的时候会有影响的

网友D:
属实,你设置输入中断成功那就是没啥问题了,IO是没被占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