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en.x-cube-audio库中SRC441 和 SRC236是否支持stm32H7系列MCU。

楼主(2022-08-31):
rc, IO, ST
目前项目需要做音频采样率转换,移植库到stm32h725上使用出现返回值 SRC441_BAD_HW

网友A:
这个需要看是否有对应的库函数的

网友B:
如果有i2s就可以使用对应的函数

网友:
这个没有测试过

网友C:
看有没有对应库函数吧

网友B(2022-11-03):
你是要驱动iis硬件吗?

网友D:
stm32h725的性能怎么样?

网友E:
要看是否有对应的库函数

网友F:
有i2s就可以使用对应的函数

网友G:
支持stm32H7系列MCU。

网友H:
需要看是否有对应的库函数的

网友I:
看是否有对应的库函数

网友C:
有对应的库函数就能用

网友J:
没有在stm32cubemx配置过音频,可以直接驱动音频模块代码。

网友I:
是要驱动iis硬件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