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的CAN通讯波特率

楼主(2022-08-31):
在STM32F103的CAN通讯过程中,一条总线上有几个不同波特率的设备,可以在CAN通讯前修改波特率吗?这样一条总线就可以兼容很多的设备了

网友A:
可以通讯前改,但是改完其他设备就不一样了

网友B:
我建议总线上的传输速率要一致才行

网友C:
那不对啊,那你如果改成9600,有个设备就是115200,那115200给你回传数据的时候,你就不收了?

网友D:
想法是好的,但是你要是能做成自适应的不就更好了么

网友E:
其实每次通讯的时候,波特率做自适应,就能兼容很多设备了

网友F:
这样有点冗余呀,就感觉兼容的东西多了,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G:
那你不能配置一下,让这总线上的设备都一个波特率么?

网友H:
没这么用过,不过我觉得这么做应该是不行

网友I:
Can能这么做么?应该不太行吧

网友J:
你网上搜搜资料吧,看看能不能实现自适应的,我觉得你要是通讯前修改波特率,可能有些设备给你回消息就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