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请问STM32H750 USB OTG HS

楼主(2022-08-31):
内嵌HS 驱动结合FATFS ,USB读写UDisk 有了解的吗?就是FATFS文件系统挂载USB驱动,读写U盘,我一直不成功USB驱动枚举过程一直处于ready 状态,文件系统挂载不成功!请问大家有知道怎么解决的吗?或者类似案列参考一下!谢谢!

网友A:
枚举到哪一步了? 设备描述符获取成功? 设置地址成功? 配置描述符获取成功?
如果第一步就不成功, 大概率是: 在进入枚举之前, 主机复位端口时, 给的延迟时间不够, 导致UDisk不响应主机发送的获取描述符请求

网友B:
不好解释啊,有点复杂

网友C:
你是枚举过程就失败是么?

网友D:
你看看硬件,是否有对数据线的上拉电阻1.5K

网友E:
个对USB识别这块,可能还会挑U盘的

网友F:
你的U盘格式是什么?

网友G:
其实可以看看你的程序的,一般都是使用U盘的格式,什么fat32还是什么来着

网友H:
感觉是没识别上U盘导致的

网友I:
一般可以换个U盘试试,看看是否能通过枚举

网友J:
你挂载的是多大的U盘啊,别弄得很大,就不容易识别的

网友K:
我记得可以参考正点原子的例程,他家好像有这个

网友L:
U盘是多大容量,什么制式,这都有关系的,还有供电方面是否OK

网友M(2023-02-22):
c文件的作用就是实现文件系统底层驱动块与usb驱动的连接,其函数内容就是创建一个io驱动程序结构体编写

网友N(2024-04-08):
没识别U盘吗

网友O(2024-07-16):
每个电容与纹波电流源的引线阻抗一样

网友P:
时间片轮的设计思想

网友Q:
大大减小与其他引线之间的容性耦合

网友R:
硬件设计和软件设计本来就是鱼和熊掌的关系,两者不可兼得

网友S:
与电感和续流二极管相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