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2] STM32F205利用DMA实现多通道ADC采样,

楼主(2022-08-31):
每启动一次转换才能更新一次结果,为什么?
1、ADC配置采样12个规则通道,采用单次、扫描模式,允许DMA,配置每次转换结束都有DMA requests;
2、DMA配置的外设和内存长度都是16位,circular mode,direct mode;
3、软件SWSTART启动AD转换后,每启动一次内存中只有一次转换结果更新,要完成12次采样需要SWSTART启动12次,为什么?单次扫描不是应该启动一次就自动扫描完成12次采样,把12次结果依次存入内存吗?是我理解不对吗?求指导

网友A:
数据之间会有干扰了吗

网友B:
两路数据相同怎么解决

网友C:
adc多通道采集可以不采用dma吗

网友D:
你配置方面问题吧。

启动后 可以扫描一个序列的转换的。

网友E:
当然是每次启动转换一次才能有更新啊

网友F:
话说,SWSTART是啥?

网友G:
你用HAL开发的么?

网友H:
正常好像是启动一次就采集一遍吧,你要是多通道好像是要多次启动

网友I:
给我的感觉是ADC好像就是你说的这样呢

网友J:
正常来说是依次存入内存的啊

网友K:
你应该循环采集吧,这样应该才对

网友L:
你都是单次采集了,应该是循环12次才应该

网友M:
看看ADC配置吧,你这个需求我还没这么试过

网友N:
每次启动就只有一次转换结果,这应该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