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mx中配置管脚输出模式上拉和下拉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8-31):
只配置过输入的时候上拉和下拉电阻。不知道在开漏和推挽输出模式下上拉电阻和下拉电阻有什么作用和区别?并且应该根据什么来选择这三种上拉、下拉和浮空模式。感谢您的回复

网友A:
开漏和推挽输出不都是输出么,输出配置上下拉的时候就是默认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的意思

网友B:
你可以看看,输入和输出是不一样的,配置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C:
你看看正点原子讲的视频呗,就针对IO配置这块

网友D:
我觉得输出配置上下拉,就是输出高电平还是低电平

网友E:
输入的上拉或者下拉是固定一下输入信号吧,不能让程序误触发呀

网友F:
浮空好像是对ADC使用的时候比较多

网友G:
多看看demo吧,看几次就懂了

网友H:
根据你实际的使用情况呗

网友I:
一般都是输入配置上下拉,输出好像配不配置都行

网友J:
我看浮空用的比较少啊,就是该引脚受外部的电平变化而变化吧

网友K(2023-02-22):
其实就是增加导线的输出电流。

网友L(2024-07-16):
MinUnit 是一个 用 C 语言编写的极其简单的单元测试框架

网友M:
功率开关和整流器的交流电流环路包含非常高的PWM开关电源典型的梯形电流波形

网友N: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O:
无法提供开关电源所需的脉冲电流

网友P: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Q:
电源内部都有四个电流环路

网友R:
作为电路的共同电位参考点

网友S:
主时钟振荡器主要用作CPU的工作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