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STM32CubeProgrammer下出现ST-LINK error (DEV_CONNECT_ERR)错误

楼主(2022-08-31):
我在使用NUCLEO-F302R8和X-NUCLEO-IHM07M1这两块开发板做电机参数测试时,Motor Profiler 6.0.0软件一直提示无法连接控制板。于是我用STM32CubeProgrammer给F302R8控制板上板载的ST-LINK升级固件,但是升级后故障依旧。而且每次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时,总是报错:ST-LINK error (DEV_CONNECT_ERR)。
但是升级ST-LINK固件,下载程序,单步调试,都没有问题。
我单独测试了F302的UART2转ST-LINK的虚拟串口,收发都没有问题。甚至测试了SWO都是没有问题的。就是每次打开STM32CubeProgrammer时报错,而且Motor Profiler 6.0.0软件无法使用。
我用STM32G4系列的底板加IHM07测试过是正常的,Motor Profiler 6.0.0软件可以正常使用,测试无刷电机参数,所以IHM07这个驱动板肯定是好的。
用STM32CubeProgrammer连接F302底板时输出信息如下:

  23:13:14 : STM32CubeProgrammer API v2.9.0
  23:13:14 : ST-LINK error (DEV_CONNECT_ERR)
  23:46:07 : ST-LINK SN  : 066FFF554857707067053049
  23:46:07 : ST-LINK FW  : V2J39M27
  23:46:07 : Board       : NUCLEO-F302R8
  23:46:07 : Voltage     : 3.25V
  23:46:07 : SWD freq    : 4000 KHz
  23:46:07 : Connect mode: Normal
  23:46:07 : Reset mode  : Software reset
  23:46:07 : Device ID   : 0x439
  23:46:07 : Revision ID : Rev Z
  23:46:07 : ST-LINK SN  : 066FFF554857707067053049
  23:46:07 : ST-LINK FW  : V2J39M27
  23:46:07 : Board       : NUCLEO-F302R8
  23:46:07 : Voltage     : 3.25V
  23:46:07 : SWD freq    : 4000 KHz
  23:46:07 : Connect mode: Normal
  23:46:07 : Reset mode  : Software reset
  23:46:07 : Device ID   : 0x439
  23:46:07 : Revision ID : Rev Z
  23:46:07 : Debug in Low Power mode is not supported for this device.
  23:46:07 : UPLOADING OPTION BYTES DATA ...
  23:46:07 :   Bank          : 0x00
  23:46:07 :   Address       : 0x1ffff800
  23:46:07 :   Size          : 16 Bytes
  23:46:07 : UPLOADING ...
  23:46:08 :   Size          : 1024 Bytes
  23:46:08 :   Address       : 0x8000000
  23:46:08 : Read progress:
  23:46:08 : Data read successfully
  23:46:08 : Time elapsed during the read operation is: 00:00:00.006

网友A:
要设置一下,中间的Programming algorithm 里选择你的MCU信息

网友B:
选择与主控芯片相配套的芯片

网友C:
下载时按reset重启可以解决该问题。

网友D:
直接烧录会出现错误?

网友E:
猜测可能是stlink固件丢失,需要更新stlink固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