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STM32控制PMSM电机,并做SVPWM算法控制, 驱动PIN脚选择

楼主(2022-08-31):
因为要做SVPWM运动控制,STM32输出做U/V/W上下桥驱动控制的6个管脚必需要选择同一个timer下的管脚吗?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看应用吧,应该不必的

网友B:
可以不用同一个定时器吧

网友C:
这个看你配置是否方便呗,可以试试

网友D:
用一个定时器,可以实现互补吧

网友E:
说实话,没做过这种运动控制,但是我觉得可以不用一个定时器应该也能好用

网友F:
话说,这种控制就是输出PWM波么?

网友G:
好像是需要高级定时器吧,实现互补输出是么

网友H:
应该是看你代码想如何编写吧,我觉得不用一个定时器也可以

网友I:
你试试呗,代码测试一下

网友J:
可以不用的,几个定时器应该都行

网友K:
这个项目没有做过,你可以问问ST的技术支持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