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f407的spi2调试稳定性问题

楼主(2022-08-31):
我现在用stm32f407的spi2基于HAL库来调试一款spi设备,遇到的现象是:当我单步调试并能跟spi设备成功通信后,我断开这次单步调试,然后再紧跟着进行下一次单步调试,发现跟spi设备就不能成功通信了。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十分感谢。

网友A:
这个稳定还可以的。

网友B:
你调试的是什么spi的设备呢

网友C:
时序逻辑有问题

网友D:
硬件spi吗

网友E:
降低spi的通信频率,做好分频

网友F:
推荐使用模拟spi,这样好调试的

网友G:
是不是时序对不上了啊

网友H:
你重启一下软件试试呗,看看是不是能OK一些

网友I:
没遇到过啊,正常来说SPI是不会出问题的

网友J:
你复位一下硬件看看

网友K:
我怀疑是仿真软件有问题了,毕竟软件也有不稳定的时候

网友K:
你这发生的概率是百分之百么?如果是百分之百,那就要看你初始化这块代码了

网友L:
把你代码贴出来看看,其实主要是注意一下初始化的顺序

网友M:
那是时序没对呗,听你描述好像是时序不对呢

网友N:
可能是线接触不好,也有可能是线太长了

网友O:
先自己的SPI测试自发自收看看,保证自身没问题,再连接外部设备仪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