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C8T6 请问这款MCU过载值是多少,哪里可以查到吗?

楼主(2022-08-31):
STM32F103C8T6   请问这款MCU过载值是多少呢?可以在哪里查到吗?
规格书中没有

应用场景很简单:测试之前测试所有数据都OK,正常工作,过载170g左右40毫秒,103发烫,电流也变大了,原来主板电流30毫安,过载40毫秒后,电流150毫安,103很烫。再启动就没有启动log,电流一直在150毫安,很烫。
多少个重力加速度

网友A:
这个只能查看手册了

网友B:
datasheet上有吗

网友C:
你说的过载值是什么?

网友D:
这个不知道,一般都是标准设计的。

网友E:
MCU好像没看到过有标这个参数的,150G嗯,你是要把MCU放**弹里发射出去

网友F:
过载170g?什么意思?

网友G:
应该是标准设计的吧

网友H:
不清楚,看看手册有没有

网友I:
G是重量吗?看不懂这里的过载参数是什么。

网友J:
是的,需要看技术手册。过载过流一般测试不到MCU上,要做外围电路防范处理。你的过流不知道是怎么测试的,要说下测试方法,在看对策。

网友K:
楼主说的过载数值是指的什么?

网友L:
正常看你描述的现象是MCU烧坏了

网友M:
你是不是IO没做保护啊

网友N:
这跟MCU的过载数值没啥关系吧

网友O:
你说的过载170g是什么东西啊?

网友P:
我觉得可能是IO烧坏了,然后导致MCU一起坏掉了呢

网友Q:
MCU一般不会过载的,只有误操作会烧坏

网友R:
MCU会有供电说明的,比如电压多少,电流没说,但是一般一个IO都是最大不过20MA

网友S:
电流150ma是说明MCU内部有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