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使用CAN通信跳转至系统BootLoader进行升级擦写,

楼主(2022-08-31):
AD, AN
(AN3154)文档中写地址指令不理解,求指导.DATA[0]是高位地址?DATA[3]是低位地址?这芯片地址是32位,4个字节,这里边是不是书写有误?前两个字节是高16位?后两个字节是低16位?

网友A:
CAN通信使用的是什么协议呢

网友B:
这个修改bootlloader了吗

网友C:
不就是串口了吗

网友D(2022-10-05):
如何通过CAN总线对MCU进行在线升级

网友E:
研究一下CA N 总线Bootloader 的原理和工作过程

网友F:
Bootloader程序初始化首先检测内部FLASH程序标志位区域,根据标志位的不同进入Bootloader程序或APP程序吧

网友G:
STM32---IAP需要自己编写BootLoader吗

网友H:
Bootloader是基于特定硬件平台来实现的。

网友I:
这个要修改boot loader吧

网友J(2022-11-10):
CAN通信可以实现IAP吗?

网友K:
使用can升级是不是跟串口一样的吗

网友L:
这个升级最大的通信距离是多大?波特率如何?

网友I:
根据标志位的不同进入Bootloader程序或APP程序

网友M:
CAN还能对MCU进行在线升级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