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G0] STM32G030仿真问题

楼主(2022-08-31):
我用J-LINK的SWD模式仿真STM32G030K6T6, 程序可以正常运行,但不能正常地进入断点。暂停时,也不能查看变量的值。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网友A:
用的什么软件也没说啊?
是不是软件设置了禁止/跳过了所有的断点

网友B:
设置跳过断点了吗?

网友C:
提示什么?仿真的时候提示什么

网友D:
那你重新上电,把link重新上电就好了

网友E:
给我的感觉是你的link出了问题吧

网友F:
你可以给jlink重新上电,然后重新仿真试试

网友G:
解决就是重启软件,重插硬件

网友H:
这肯定用盗版软件了吧

网友I:
把软件关掉,重开,还有硬件也是断电重启

网友J:
我觉得你这就是没进入到正常仿真里

网友K:
你用的是什么软件啊,keil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