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H7]
stm32h747i-disco vcp例程

楼主(2022-08-31):
这个板子上有一个usb3320,这个芯片不会用,目前有个需求就是实现vcp功能,在电脑上能识别,并发送和接收一些数据,就像串口那样,官网下载的h7例程里面没有发现vcp,求各位大佬推荐个解决方法,本人刚毕业技术不太行

网友A:
初学者用stm32h7好吗

网友B:
有没有STM32F407通过HTTP升级程序的例程

网友C:
有人把STM32的USB虚拟串口VCP,CDC类用于产品吗

网友D:
通过STM32CubeMx很容易生成测试代码

网友E:
利用STM32自带的USB功能

网友F:
stm32  vcp接收函数死机?

网友G:
你找官方的技术支持,要一份关于H7的例程呗

网友H:
建议新手不应直接使用H7这种高端的MCU哈,问题太多

网友I:
你可以先学学USB部分,然后使用cubemx来配置一下USB的工程,这样使用上能快一些

网友J:
VCP是不是跟USB摄像头这种差不多啊?

网友K:
你可以百度搜索一下嘛,大概都是修改描述符实现的

网友L:
你先用cubemx配置一个USB的工程呗,然后在上面修改

网友M:
其实USB3320好像资料还比较多

网友N:
你可以找个ST别的系列的VCP例程的,其实都差不多

网友O:
那你用其他协议不行么,如果USB实现不了的话

网友P:
我知道可以用USB的自定协议的,就是收发控制都是自定义的,你修改描述符就行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