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电机控制弱磁开启之后,为什么转速提高,电流也提升?

楼主(2022-08-31):
根据弱磁控制原理,不应该是达到当前电压转速极限之后开启弱磁电流降低,转速增加吗?

网友A:
转速提高,电流提升好像是正常的吧

网友B:
话说,你说的弱磁是什么操作?

网友C:
你好好看看弱磁控制原理吧,虽然我没用过,但是我觉得转速快,电流增加是对的

网友D:
好像你说的也没啥问题呢

网友E:
转数增加电流增加是对的

网友F:
你可以问问ST的原厂,但是我觉得电流应该不能减少

网友G:
你转速都加大了,变快了,电流也不能变小了吧

网友H:
弱磁开启,是不是电流降低了,但是你转速提高太多,所以觉得电流没降反增

网友I:
转速应该是增加的,电流倒是没测

网友J:
你可以测测嘛,正常来说电流应该有增加

网友K(2023-02-22):
在变频器对异步电机的调速中,当变频器的输出频率高于电机额定频率时,电机铁芯磁通Φ开始减弱,电机转速高于额定转速,此时我们称电机进入弱磁调速

网友L(2024-03-29):
啥都不考虑,提高转速电流肯定是会提高的

网友M(2024-07-01):
在掌握对象的变化频度时是有效的

网友N:
中断信号直接从各外部设备通知中断控制器

网友O:
待向GPIO(通用I/O端口)的输入从0变为1时,程序可以一定的间隔来检查GPIO的状态

网友P:
来自单 片机内部的定时器和GPIO、串行通信设备UART等外设机器的中断被称为外部设备中断

网友Q:
定时器输出引脚的设定

网友R:
中断产生于单片机内部和外部的各种设备

网友S:
这样的设定只需在setup()中定义一次便能在整个程序中有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