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0] STM32L073xB datsheet Memory mapping 内容在哪可以知道?

楼主(2022-08-31):
如题,请问各位STM32L073XB Datsheet上写得,Memory mapping 参考“Refer to the product line reference manual for details on the memory mapping as well as the boundary addresses for all peripherals.”
在哪可以找到呢,如有谁看到了 麻烦给个提示

网友A:
就是你要找使用手册

网友B:
这个你看看官方demo的程序吧,也能学到点

网友C:
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个属于应用这块的

网友D:
外设地址其实通过程序也是可以看到的

网友E:
你问问技术支持呗,他们都知道的

网友F:
你看看程序代码,有的也是可以看到起始地址的

网友G:
我记得数据手册上就有每个外设的基地址等等信息呀

网友H:
你想要知道那个地址啊?

网友I:
官网就有的,我记得ST中文官网就有使用手册

网友J:
你来ST中文社区问,里面有技术支持,ST原厂的

网友K(2023-02-22):
可以参考数据手册的

网友L(2024-07-01):
电源电压处于1.6V到5.5V之间

网友M:
电压范围称为工作电源电压

网友N:
内部电路工作电圧是通过内部电压调节器调节电源电压得到的

网友O:
单片机的外部都连接有象电池等电源部分

网友P:
通常选择0.01μF~0.1μF的陶瓷电容作为旁路电容。

网友Q:
防止因瞬间大电流引起的电源电压下降

网友R:
要在外部连接一个振荡电路提供时钟信号

网友S:
与15号引脚连接的C1称为旁路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