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KS32 软件]
使用DAC是不是可以做数字波形发生器?有人试过吗

楼主(2022-08-31):
群里有个哥们在做波形发生器,不知道是不是用DAC也可以做啊,这个单片机我看有DAC,还是12BIT的,做波形发生器应该绰绰有余了吧?

可以的,你将波形对应的数值量给DAC对应寄存器,那么DAC就输出对应波形的模拟量。只要您觉得12位精度够用在您的产品上就可以做的。

网友A:
这个不错的方案。

网友B:
可以试试跑下官方例程,然后拿示波器抓一下看看波形,精度,抖动是否满足你的设计要求。

网友:
做数字信号吗

网友C:
这个学习一下

网友D:
这个有方案吗

网友E:
数字波形发生器可以实现频率调整吗

网友F:
可以的哈

网友G:
这个不好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用dds芯片呢

网友I:
可以的,一般波形没问题。

网友J:
可以做的

楼主(2022-10-26):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用dds芯片呢

之前不了解,最近了解到了这个,是专用的芯片,效果应该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