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如何用PADS打开AD的PCB文件

楼主(2022-08-31):
方法:使用PADS自带的转换器,在开始菜单栏中找到PADS软件的栏目然后进去找Translators文件夹,选择PADS Layout Translators,这个工具可以转换AD的PCB文件和AD的封装库,同理原理图也可以用下面的工具PADS Schematic Translators 转换。

1、 根据需求选择转换PCB文件还是库,点击添加选择需要转换的文件,文件的存放路径可以自己指定,转换选项一般全部选择就行了,最后的点击Translate就会自动完成转换,然后再去文件路径查看文件就行了。

2、转换后的文件焊盘和过孔会显示黄色。

右键文件空白区选择筛选条件为Select Nets,然后Ctrl + A选择全部网络,再右键选择View Nets,选择全部Nets再点击Remove最后点Apply即可。

完成后文件显示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