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 ISE14.7兼容性问题解决方案

楼主(2022-08-31):
对于电子工程师来说,很多电路设计仿真软件都是特别大的,安装下来一般都是上G,甚至几十G,而且win7的兼容性也是最好的,不愿意升级win10是因为麻烦,而且没有必要,对于很多的设计软件来说win10还没有完全兼容,而且还不停自动更新,时间很珍贵的,谁愿意浪费大把时间搞什么兼容性问题,而不是code or design。所以EE应该把Wndows自动更新关闭。对于普通用户来说就无所谓了,用电脑写写报告,看看片子,跟着win10升级还能体验到很多新功能,完全不会被兼容性问题困扰。关闭Windows10自动更新的方法请自行百度。

一、 关于win8和win10不兼容性解决办法
(win7不会出现闪退的问题,按安装流程做完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安装目录下,我这里是D:\ISE_14.7\14.7\ISE_DS\ISE\lib\nt64中找到libPortability.dll和libPortabilityNOSH.dll两个文件夹,其中将原来的libPortability.dll重名为libPortability_bac.dll ,将原来的 libPortabilityNOSH.dll重命名为libPortability.dll ,即可**成功。

二、软件安装完成后license忘添加解决办法
打开ISE14.7按如下图所示操作。

打开软件,点击manage license。

点击load license。

找到你license所存放的位置,从安装包下载来的license,放在哪里记住路径。

我这里因为已经加载过license了,所以显示存在,覆盖即可。

弹出这个界面一般就是license加载成功了。
第一次加载后出现这样的画面后,说明就已经加载成功了。

三、  软件安装完成后license忘添加,manage license打不开
·我们知道,很多与Win8/Win8.1不兼容的软件都是因为“浏览文件”的窗口控件不兼容,表现为:点击类似于“浏览”的按钮时候会出现闪退或者“xxx停止工作”,很不幸地,Xilinx ISE在Win8/Win8.1下面安装一切顺利,但是license manager出现上述闪退问题。
解决办法:
1.手工在C盘根目录下建立一个名为“.xilinx”的文件夹(使用命令行:MD C:\.xilinx);
2.把安装包里面*****文件夹下的“xilinx_ise.lic”(此文件也可网上找)cpoy至该文件夹下;
3.打开license manager即可;(如果还是打不开就不用管直接用即可)

四、 Isimulator仿真问题
error:simulator861 – Failed to link the design

由于ISE的兼容性原因,Windows 8 版本以上的系统可能会出现这个问题,即仿真器打不开,解决方法如下:
1. 找到安装目录
\Xilinx\14.x\ISE_DS\ISE\gnu\MinGW\5.0.0\nt\libexec\gcc\mingw32\3.4.2\collect2.exe”并将其删除,重新运行仿真器,问题得到解决!

2. 问题如下图所示
这是因为ISE的仿真器设置错误。

双击如上图所示。

将simulator这一栏改为isim即可,这是仿真器调用。

五、ISE14.7引脚约束PlanAhead无法正常打开
当您运行64位Project Navigator(例如,用于I / O引脚规划)时,64位Project Navigator PlanAhead的Fixing PlanAhead不会打开,它只显示启动画面,但不会打开。
  要解决它,我们必须强制PlanAhead始终以32位模式运行。
  • 打开C:\ Xilinx \ 14.7 \ ISE_DS \ PlanAhead \ bin并将rdiArgs.bat重命名为rdiArgs.bat.orig
  • 下载附带的zip文件
  • 提取它 您现在应该有一个名为rdiArgs.bat的文件
  • 将新的rdiArgs.bat文件复制到C:\ Xilinx \ 14.7 \ ISE_DS \ PlanAhead \ bin

六、WARNING:iMPACT:923 - Can not find cable, check cable setup !
这个错误是由于驱动没有安装或者驱动安装有问题,一般ISE会在安装的时候把驱动自动安装上去的,但是也有一些win10或win8电脑会出现问题,或者是安装过程中不注意没有安装驱动。解决办法如下:找到C盘这个目录下,然后点击如图应用程序,直接安装就好了!

ISE14.7驱动安装问题
打开Win10设备管理器,展开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

如果你的驱动有问题,Digilient USB Device这里会有个感叹号。需要重新安装驱动,右键单击,选择更新驱动程序。

选择浏览我的计算机以查找驱动程序软件。

点击浏览。

Digilent的驱动都在C:\Program Files(x86)\Digilient\Runtime\UsbDriver安装目录下。

选择好这个安装目录,点击下一步安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