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MM32使用DMP库处理MPU6050数据、姿态解算

楼主(2022-08-31):
mpu6050介绍
MPU6050 是 InvenSense 公司推出的全球首款整合性 6 轴运动处理组件,相较于多组件
方案,免除了组合陀螺仪与加速器时之轴间差的问题,减少了安装空间。

MPU6050 内部整合了 3 轴陀螺仪和 3 轴加速度传感器,并且含有一个第二 IIC 接口(本
模块未引出),可用于连接外部磁力传感器,并利用自带的数字运动处理器( 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or)硬件加速引擎,通过主 IIC 接口,向应用端输出完整的 9 轴融合演算数据。
我们可以使用 InvenSense 公司提供的运动处理DMP资料库,非常方便的实现姿态算,降低了运动处理运算对操作系统的负荷,同时大大降低了开发难度。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有把原木色的吉他」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eixin_45829708/article/details/125010473

楼主:
MPU6050 的特点包括:
① 以数字形式输出 6 轴或 9 轴(需外接磁传感器)的旋转矩阵、四元数(quaternion)、
欧拉角格式(Euler Angle forma)的融合演算数据(需 DMP 支持)
② 具有 131 LSBs/° /sec 敏感度与全格感测范围为±250、±500、±1000 与±2000°
/sec 的 3 轴角速度感测器(陀螺仪)
③ 集成可程序控制,范围为±2g、±4g、±8g 和±16g 的 3 轴加速度传感器
④ 移除加速器与陀螺仪轴间敏感度,降低设定给予的影响与感测器的飘移
⑤ 自带数字运动处理(DMP: Digital Motion Processing)引擎可减少 MCU 复杂的融合演
算数据、感测器同步化、姿势感应等的负荷
⑥ 内建运作时间偏差与磁力感测器校正演算技术, 免除了客户须另外进行校正的需求
⑦ 自带一个数字温度传感器
⑧ 带数字输入同步引脚(Sync pin)支持视频电子影相稳定技术与 GPS
⑨ 可程序控制的中断(interrupt),支持姿势识别、摇摄、画面放大缩小、滚动、快速
下降中断、 high-G 中断、零动作感应、触击感应、摇动感应功能
⑩ VDD 供电电压为 2.5V±5%、 3.0V±5%、 3.3V±5%; VLOGIC 可低至1.8V±5%
⑪ 陀螺仪工作电流: 5mA,陀螺仪待机电流: 5uA;加速器工作电流: 500uA,加速
器省电模式电流: 40uA@10Hz
⑫ 自带 1024 字节 FIFO,有助于降低系统功耗
⑬ 高达 400Khz 的 IIC 通信接口
⑭ 超小封装尺寸: 4x4x0.9mm(QFN)

楼主:
灵动MM32-DMP库移植
InvenSense 提供的 MPU6050 运动驱动库是基于 MSP430 的,我们需要将其移植一下,
才可以用到 MM32上面。

楼主:
添加库文件
首先需要添加这六个文件到工程中,这六个文件是我从正点原子那里复制过来的,里边大部分不需要改动,只有下面少数几个地方。最后我会将工程文件上传到百度网盘。

楼主:
官方 DMP 驱动库移植
主要是实现这 4 个函数: i2c_write, i2c_read,delay_ms 和 get_ms
  1. #define i2c_write   MPU_Write_Len
  2. #define i2c_read    MPU_Read_Len
  3. #define delay_ms    systick_delay_ms
  4. #define get_ms      mget_m

楼主:
其中MPU_Write_Len是我根据逐飞库改变而来,位置在SEEKREE_IIC.c文件之中
//IIC连续写
//addr:器件地址
//reg:寄存器地址
//len:写入长度
//buf:数据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int8_t MPU_Write_Len(uint8_t addr,uint8_t reg,uint8_t len,uint8_t *buf)
{
        uint8_t i;
    simiic_start();
        send_ch((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send_ch(reg);        //写寄存器地址
        for(i=0;i<len;i++)
        {
                send_ch(buf[i]);        //发送数据
        }
    simiic_stop();
        return 0;
}

楼主:
MPU_Read_Len是我根据逐飞库改变而来,位置在SEEKREE_IIC.c文件之中
//IIC连续读
//addr:器件地址
//reg: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
//len:要读取的长度
//buf:读取到的数据存储区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错误代码
uint8_t MPU_Read_Len(uint8_t addr,uint8_t reg,uint8_t len,uint8_t *buf)
{
        simiic_start();
        send_ch((addr<<1)|0);//发送器件地址+写命令
    send_ch(reg);        //写寄存器地址

    simiic_start();
        send_ch((addr<<1)|1);//发送器件地址+读命令

        while(len)
        {
                if(len==1)*buf=read_ch(0);        //读数据,发送nACK
                else *buf=read_ch(1);                //读数据,发送ACK
                len--;
                buf++;
        }
    simiic_stop();        //产生一个停止条件
        return 0;
}

楼主:
systick_delay_ms函数为逐飞库内毫秒级systick延时函数,位置在zf_systick.h文件中
//-------------------------------------------------------------------------------------------------------------------
// @brief                毫秒级systick延时函数
// @param                time                        延时多少毫秒
// @return                void
// Sample usage:                                systick_delay_ms(1000);   //延时1000毫秒
//-------------------------------------------------------------------------------------------------------------------
void systick_delay_ms (uint32 time)
{
        while(time--) systick_delay(SystemCoreClock / 1000);
}

楼主:
mget_ms函数为空函数未用到 位置在inv_mpu.h文件中
  1. void mget_ms(unsigned long *time)

  2. }

楼主:
inv_mpu.c 文件移植
包括头文件调用及 4 个函数: i2c_write, i2c_read,delay_ms 和 get_ms*函数重定义

楼主: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mpu6050.h"

#include "SEEKFREE_IIC.h"
#include "zf_systick.h"

#define MPU6050                                                        //定义我们使用的传感器为MPU6050
#define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定义驱动部分,采用MSP430的驱动(移植到STM32F4)

#if defined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sp430_i2c.h"
//#include "msp430_clock.h"
//#include "msp430_interrupt.h"

#define i2c_write   MPU_Write_Len
#define i2c_read    MPU_Read_Len
#define delay_ms    systick_delay_ms
#define get_ms      mget_ms
//static inline int reg_int_cb(struct int_param_s *int_param)
//{
//    return msp430_reg_int_cb(int_param->cb, int_param->pin, int_param->lp_exit,
//        int_param->active_low);
//}
#define log_i         printf        //打印信息
#define log_e          printf        //打印信息
/* labs is already defined by TI's toolchain. */
/* fabs is for doubles. fabsf is for floats. */
#define fabs        fabsf
#define min(a,b) ((a<b)?a:b)

楼主:
修改两个函数mpu_dmp_init 、mpu_dmp_get_data

mpu_dmp_init是 MPU6050 DMP 初始化函数,该函数代码如下:
//mpu6050,dmp初始化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8 mpu_dmp_init(void)
{
        u8 res=0;
        //simiic_init();         //iic总线初始化,这里不需要加,因为在主函数中dmp初始化已经调用过了
        if(mpu_init()==0)        //初始化MPU6050
        {
                res=mpu_set_sensors(INV_XYZ_GYRO|INV_XYZ_ACCEL);//设置所需要的传感器
                if(res)return 1;
                res=mpu_configure_fifo(INV_XYZ_GYRO | INV_XYZ_ACCEL);//设置FIFO
                if(res)return 2;
                res=mpu_set_sample_rate(DEFAULT_MPU_HZ);        //设置采样率
                if(res)return 3;
                res=dmp_load_motion_driver_firmware();                //加载dmp固件
                if(res)return 4;
                res=dmp_set_orientation(inv_orientation_matrix_to_scalar(gyro_orientation));//设置陀螺仪方向
                if(res)return 5;
                res=dmp_enable_feature(DMP_FEATURE_6X_LP_QUAT|DMP_FEATURE_TAP|        //设置dmp功能
                    DMP_FEATURE_ANDROID_ORIENT|DMP_FEATURE_SEND_RAW_ACCEL|DMP_FEATURE_SEND_CAL_GYRO|
                    DMP_FEATURE_GYRO_CAL);
                if(res)return 6;
                res=dmp_set_fifo_rate(DEFAULT_MPU_HZ);        //设置DMP输出速率(最大不超过200Hz)
                if(res)return 7;
                res=run_self_test();                //自检
                if(res)return 8;
                res=mpu_set_dmp_state(1);        //使能DMP
                if(res)return 9;
        }
        return 0;
}

楼主:
①:调用mpu_init 函数(MSP430库函数,不用管),初始化 MPU6050。
②:设置 DMP 所用传感器、 FIFO、采样率和加载固件等一系列操作。
③:最后通过 mpu_set_dmp_state(1)使能 DMP 功能,在使能成功以后,我们便可以通过 mpu_dmp_get_data 来读取姿态解算后的数据了。
————————————————

楼主:
mpu_dmp_get_data 函数代码如下:
//得到dmp处理后的数据(注意,本函数需要比较多堆栈,局部变量有点多)
//pitch:俯仰角 精度:0.1°   范围:-90.0° <---> +90.0°
//roll:横滚角  精度:0.1°   范围:-180.0°<---> +180.0°
//yaw:航向角   精度:0.1°   范围:-180.0°<---> +180.0°
//返回值:0,正常
//    其他,失败
u8 mpu_dmp_get_data(float *pitch,float *roll,float *yaw)
{
        float q0=1.0f,q1=0.0f,q2=0.0f,q3=0.0f;
        unsigned long sensor_timestamp;
        short gyro[3], accel[3], sensors;
        unsigned char more;
        long quat[4];
        if(dmp_read_fifo(gyro, accel, quat, &sensor_timestamp, &sensors,&more))return 1;
        /* Gyro and accel data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by the DMP in chip frame and hardware units.
         * This behavior is convenient because it keeps the gyro and accel outputs of dmp_read_fifo and mpu_read_fifo consistent.
        **/
        /*if (sensors & INV_XYZ_GYRO )
        send_packet(PACKET_TYPE_GYRO, gyro);
        if (sensors & INV_XYZ_ACCEL)
        send_packet(PACKET_TYPE_ACCEL, accel); */
        /* Unlike gyro and accel, quaternions are written to the FIFO in the body frame, q30.
         * The orientation is set by the scalar passed to dmp_set_orientation during initialization.
        **/
        if(sensors&INV_WXYZ_QUAT)
        {
                q0 = quat[0] / q30;        //q30格式转换为浮点数
                q1 = quat[1] / q30;
                q2 = quat[2] / q30;
                q3 = quat[3] / q30;
                //计算得到俯仰角/横滚角/航向角
                *pitch = asin(-2 * q1 * q3 + 2 * q0* q2)* 57.3;        // pitch
                *roll  = atan2(2 * q2 * q3 + 2 * q0 * q1, -2 * q1 * q1 - 2 * q2* q2 + 1)* 57.3;        // roll
                *yaw   = atan2(2*(q1*q2 + q0*q3),q0*q0+q1*q1-q2*q2-q3*q3) * 57.3;        //yaw
        }else return 2;
        return 0;
}

楼主:
这里就用到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四元数转欧拉角公式,将 dmp_read_fifo 函数读到的 q30 格式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

其中 quat[0]~ quat[3]是 MPU6050 的 DMP 解算后的四元数, q30 格式,所以要除以一个2 的 30 次方,其中 q30 是一个常量: 1073741824,即 2 的 30 次方,然后带入公式,计算出欧拉角。

上述计算公式的 57.3 是弧度转换为角度,即 180/π,这样得到的结果就是以度(°)为单位的。

关于四元数与欧拉角的公式推导,这里我们不进行讲解,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查阅相关资料学习。

此函数用于得到 DMP 姿态解算后的俯仰角、横滚角和航向角。

楼主: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移植
这个文件只需要修改头文件调用和函数重新定义,不需要修改函数。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stdlib.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math.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include "dmpKey.h"
#include "dmpmap.h"

#include "SEEKFREE_IIC.h"
#include "zf_systick.h"

//定义目标板采用MSP430
#define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 The following functions must be defined for this platform:
* i2c_write(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const *data)
* i2c_read(unsigned char slave_addr, unsigned char reg_addr,
*      unsigned char length, unsigned char *data)
* delay_ms(unsigned long num_ms)
* get_ms(unsigned long *count)
*/
#if defined MOTION_DRIVER_TARGET_MSP430
//#include "msp430.h"
//#include "msp430_clock.h"
#define delay_ms    systick_delay_ms
#define get_ms      mget_ms
#define log_i                 printf
#define log_e                  printf

楼主:
MM32程序编写
  1. 软件 IIC 引脚定义连接
  2. #define SEEKFREE_SCL        B13                                                                                                    // 定义SCL引脚
  3. #define SEEKFREE_SDA        B15                                                                                                    // 定义SDA引脚

楼主:
MPU6050初始化
//-------------------------------------------------------------------------------------------------------------------
// @brief                初始化MPU6050
// @param                NULL
// @return                void
//-------------------------------------------------------------------------------------------------------------------
void mpu6050_init(void)
{
        simiic_init();                                                                                                    //模拟IIC的初始化
        systick_delay_ms(100);                                                                                                    // 上电延时

        mpu6050_self1_check();                                                                                                    //上电自检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PWR_MGMT_1, 0x00);                                        // 解除休眠状态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SMPLRT_DIV, 0x07);                                        // 125HZ采样率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MPU6050_CONFIG, 0x04);                                //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GYRO_CONFIG, 0x18);                                        // 2000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ACCEL_CONFIG, 0x10);                                        // 8g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User_Control, 0x00);
        simiic_write_reg(MPU6050_DEV_ADDR, INT_PIN_CFG, 0x02);
}

楼主:
主函数编写
1、引入头文件
2、调用mpu6050初始化
3、dmp初始化
4、得到加速度值
5、解算欧拉角
6、屏幕显示

楼主:
#include "headfile.h"
#include "inv_mpu.h"
#include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h"
// **************************** 代码区域 ****************************

int main(void)
{
        float pitch,roll,yaw;                 //欧拉角
        mpu6050_init();
        while(mpu_dmp_init()!=0)
        {
                LCD_ShowString(0,0,"dmp-error",MAGENTA);
        }
        LCD_ShowString(0,0,"dmp-init-ok",MAGENTA);

        while(1)
        {
                get_gyro();
                mpu_dmp_get_data(&pitch,&roll,&yaw);

                LCD_ShowFloat(0,40,pitch,5,BLACK);
                LCD_ShowFloat(0,60,roll,5,BLACK);
                LCD_ShowFloat(0,80,yaw,5,BLACK
        }
}

楼主:
工程源码
最后工程文件我将放置在百度网盘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QRNr87n38MjN-yKf30Uiww提取码:jr2t

不足之处多多指教,工程的dmp我是根据正点原子的dmp库移植而来。

网友A:
如何融合这几个数据呢

网友B:
陀螺仪的数据漂移太大如何解决呢

网友C:
单片机的性能对dmp数据处理有影响吗

网友D:
这个不错,做机器人用得到的。

网友D:
计算的速度快吗

网友E(2022-10-07):
请问可以在哪里下载DMP库呢

网友F:
欧拉角的计算应该有非常成熟的算法了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里就用到了我们前面介绍的四元数转欧拉角公式,将 dmp_read_fifo 函数读到的 q30 格式四元数转换成欧拉角 ...

欧拉角与四元数都被用来处理图像学中的旋转。两者各有优劣

网友H:
DMP都需要用到哪些种类的传感器呢

网友I:
 六轴传感器:通常指的是三轴加速度计+三轴加速度计,三轴加速器是检测横向加速的,三轴陀螺仪是检测角度旋转和平衡的,可以用在体感游戏上

网友J:
九轴传感器:就是三轴加速度计+三轴陀螺仪+三轴磁强计的组合,在飞行器上是广泛应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