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平台下官方DMP库6.12超详细移植教程

楼主(2022-08-31):
DM, ST
前记

Motion Driver官方库:Motion_Driver_6.12
STM32工程源码:STM32F103C8-软件MPU6050(DMP)

MPU6050软件I2C驱动,带OLED显示,移植了匿名地面站,可显示姿态信息(匿名地面站通信协议6.0版本,本人使用测试的匿名地面站版本V6.56版本)

———————————————— 版权声明:本文为CSDN博主「SudekiMing」的原创文章,遵循CC 4.0 BY-SA版权协议,转载请附上原文出处链接及本声明。 原文链接:https://blog.csdn.net/WalterBrien/article/details/123303182

楼主:
解压官方库源文件

首先,让我们解压官方库源文件“motion_driver_6.12”,并拷贝“*motion_driver_6.12\arm\STM32F4_MD6\Projects\eMD6”路径下的“core”文件夹到新工程的“Libraries”文件夹下

楼主:
替换“ibmpllib.a”库文件

改名为“Motion_Driver”,接下来,我们需要替换“mpl”文件夹下的“libmpllib.a”库文件,(因为源程序是IAR环境,库的文件后缀为.a,现在换成ARM平台下专为keil_M3生成的库,文件后缀为.lib),其路径为:motion_driver_6.12\mpl libraries\arm\Keil,因为我们是在STM32F103工程下移植库,故应选择“libmpllib_Keil_M3.zip”库,先将其解压,解压出来的库文件名即为“libmpllib.lib”,然后删除原libmpllib.a”库文件,添加我们刚才解压出来的“libmpllib.lib”库文件。
接下来让我们打开工程:做一些必要的添加与修改

网友A:
MPU6050官方的DMP库

网友B:
官方的运动库

网友C:
HAL库移植的吗

网友D:
mpu6050 DMP库的移植

网友E:
有没有人成功移植MPU6050的DMP库

网友F:
DMP移植相关软件有吗

网友G:
成功移植DMP官方库文件到STM32中了吗

网友H:
  应用还是很广泛的

网友I:
很详细的开发板资料

网友J:
以后学习就方便了

网友K:
资料还是相当全面的

网友L: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

网友M:
那个上位机软件可以分享一下吗?最近也在搞这个,但是没有合适的上位机显示。

网友N:
有DMP移植相关软件吗

网友O:
启用MPU6050的DMP吗

楼主(2022-09-30):
添加必要的宏定义

USE_STDPERIPH_DRIVER, STM32F10X_MD,USE_DMP,MPL_LOG_NDEBUG=1,EMPL,MPU6050,EMPL_TARGET_STM32F1

楼主:
添加头文件路径

在新工程中添加头文件路径,并勾选【C99 Mode】

楼主:
在工程管理中添加相应的目录

楼主:
并把“Motion_Driver”库文件中所有的“.c”文件添加到工程目录下(包括“libmpllib.lib”库文件)

楼主:
6.修改文件,消除错误警告

工程配置上需要添加与修改的已经完成,接下来让我们编译一下工程,针对编译器所提示的错误与警告逐个的进行解决

楼主:
(1)warning: #1-D: last line of file ends without a newline
首先大量有关keil工程下我们经常遇到的“文件的最后一行没有换行结束”问题,很简单,为了不产生这个警告,到每一个警告提示的文件中,在最后一行回车下一行即可。

楼主:
再次编译工程,看下一个错误提示

楼主:
(2)error: #169: expected a declaration 因为我们是在STM32F103工程下对库进行移植,而官方所给的ARM_Keil平台下的移植例程源码是针对STM32F4的,所以我们把所有库文件中宏定义:#if defined EMPL_TARGET_STM32F4 改为 #if defined EMPL_TARGET_STM32F1

楼主:
我们通过keil的搜索功能,找到所有的#if defined EMPL_TARGET_STM32F4定义,并修改,然后再次编译工程,此时又会产生一些新的错误,不过没事,那预示着我们离成功又近了一步。

楼主:
让我们先来解决图提示的第三个错误

楼主:
(3)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stm32f4xx.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因为我们是在STM32F103工程下对库进行移植,所以把包含的STM32固件库头文件修改为#include “stm32f10x.h”
接下来的错误都只是提示“不能打开源代码某些头文件,没有这样的文件或目录”,而这些是我们需要自己为“Motion_Driver”库提供接口的头文件,比如包括必要的I2C读写接口,定时服务等,如若要输出调试信息到上位机,还需要提供串口接口。

楼主:
让我们看下一个错误

(4)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i2c.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对于此类错误,我们只需要把我们事先写好的“i2c.c和i2c.h”添加进工程即可

楼主:
然后双击此错误定位到“inv_mpu.c”文件中,我们把“#include "main.h"和#include “board-st_discovery.h””头文件声明删除,这两个头文件是官方STM32F4例程里建立的文件,我们的库移植中不使用。顺便也把另一个"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中的“#include "main.h"和#include “board-st_discovery.h””头文件声明删除。

楼主:
同样的对于错误
(5)error: #5: cannot open source input file “uart.h”: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我们把事先写好的“uart.c和uart.h”添加进工程即可

楼主:
(6) warning: #223-D: function “__no_operation” declared implicitly

“__no_operation9();” 是IAR中空操作指令,可用来查看代码执行位置,在keil工程下,用" __ASM(“nop”);"替换

楼主:
(7)在"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文件中添加 #include “SysTick.h” 和 #include "i2c.h"头文件声明

楼主:
(8)在"inv_mpu"中添加 #include “SysTick.h” 和 #include “i2c.h” 头文文件声明

楼主:
(9)"data_builder.c"中,修改static struct inv_sensor_cal_t sensors; 为 struct inv_sensor_cal_t sensors; 即去掉静态声明

楼主:
总结

我们总结一下在库文件中都做了那些修改:
(1)在log_stm32.c文件中:

楼主:
把#include "stm32f4xx.h"修改为 #include "stm32f10x.h"

楼主:
删除 #include "main.h" 和 #include "board-st_discovery.h" 头文件声明

楼主:
修改 #include "uart.h" 为自己写的 #include "USART1.h"

楼主:
(2)inv_mpu.c文件中:
修改 #include "i2c.h"  为 自己写的I2C头文件 #include "SI2C1.h"

楼主:
inv_mpu_dmp_motion_driver.c文件中:
修改 #include "i2c.h"  为 自己写的I2C头文件 #include "SI2C1.h"

删除 #include "main.h" 和 #include "board-st_discovery.h" 头文件声明

网友P:
以后多交流交流

网友Q:
正准备用 来做产品,刚好用上。

网友R(2022-12-25):
编程器定位插字节

网友S:
大部分单片机都带有加密锁定位或者加密字节

网友T:
利用协议、加密算法或这些算法中的安全漏洞来进行攻击

网友U:
单片机一般都有内部程序区和数据区

网友V:
具存储功能的存储器芯片也能加密

网友W:
紫外光复位保护电路是不行的

网友W:
CPLD解密,DSP解密都习惯称为单片机解密

网友X:
大部分能够读取或者识别Flash上的数据就能够获得Firmware文件

网友Y:
微探针技术都属于侵入型攻击

网友Z:
如果在编程时加密锁定位被使能/锁定,就无法用普通编程器直接读取单片机内的程序

网友AA(2023-01-28):
MPU6050软件I2C驱动,带OLED显示,移植了匿名地面站,可显示姿态信息(匿名地面站通信协议6.0版本,本人使用测试的匿名地面站版本V6.56版本)

网友AA(2023-06-30):
MPU6050软件I2C驱动,带OLED显示,移植了匿名地面站,可显示姿态信息(

网友AB:
上位机是怎么写的啊

网友AC:
移植mpu6050, DMP库

网友M:
成功移植DMP官方库文件到stm32

网友AD:
正筹备研究的朋侪保举downloader。

网友AE:
非常全的资料,很合适初学者

网友AF:
IAR的库改个拓展名行不

网友AG:
有人成功移植了mpu6050 DMP库吗

网友AH:
PC的软件可以共享,最近也这样做,但是没有合适的PC显示。

网友AI:
DMP移植相关软件

网友AJ:
st没有提供DMP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