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32L4xx] 如何保持LowPowerSleep低功耗情况下LCD的工作啊

楼主(2022-09-01):
目前测试好像进低功耗屏幕就黑了

楼主:
补充一下使用的是LSI时钟

楼主:
        PWR_EnterLowPowerRunMode();
        SystemCoreClockUpdate();
        BSP_LCD_GLASS_Init();
按照例程的代码岂不是我时钟都得重新配置一遍了?

网友A:
是一进入Low power run模式就黑屏吗?

网友A:
N32L406 Low Power Run模式使用的是MSI时钟

网友B:
使用中断唤醒单片机操作lcd。

网友C:
使用墨水屏吧。

网友D:
LowPowerSleep这个可以定时操作。

网友E(2022-12-04):
把LCD的BL引脚拉高。

网友:
这个跟低功耗没有关系,LCD可能输出有问题。

网友F:
这个使用墨水屏吧。

网友G:
单片机控制亮度的引脚可能关闭了。

网友H:
LCD低功耗的吗?好像只有墨水瓶才行的。

网友I:
你使用的是什么LCD?

网友J:
需要查看你的硬件电路图,才能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上传电路图吧。

网友K:
lcd只要不断电就可以继续使用的。

网友L:
低功耗都不能正常工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