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学习GD开发 遇到报错C3903U的问题

楼主(2022-09-01):
Fatal error: C3903U: Argument 'NOT_SUPPORTED' not permitted for option 'cpu'.

楼主:
有没有大佬回复一下啊

网友A:
可能跟你的工程文件有关,或者跟你选择的编译器版本有关,可以的话,可以上传下你的源文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跟你的工程文件有关,或者跟你选择的编译器版本有关,可以的话,可以上传下你的源文件看看。 ...

找到问题了 我的keil的版本太低了 谢谢回复

@wubo0414 :你把以前的全部卸载,重新安装一下试试,然后package再装试一下,看看还报错么
楼主,现在用的keil哪个版本的?我的是5.29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的keil的版本太低了 谢谢回复

找到问题就好,不客气。

网友B:
是不是用的GD32E系列,M23的核?如果是常规M0、M3、M4等核,应该很老的版本就支持了。

网友C:
报错这个事吧,太难了

网友D(2022-11-17):
我的是GD32E230出现这个问题,需要把版本切换成AC6
切换完后这个错误消失了,但是有非常多的警告,这时候需要在C/C++那里把C版本切换成C99,警告处理换成AC5的警告  ,编译完后

网友E:
不支持的数据类型

网友F:
引用 楼主:
找到问题了 我的keil的版本太低了 谢谢回复

这个GD的对keil版本文件要求还是比较高点的至少版本5以上

网友G(2022-12-21):
把之前的卸载,重装下试试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我的是GD32E230出现这个问题,需要把版本切换成AC6
切换完后这个错误消失了,但是有非常多的警告,这时候需要 ...

@wubo0414 你按照这个试一下,看看还有问题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