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电赛技术支持]
GD32E103替换STM32F103,flash写不进去

楼主(2022-09-01):
GD32E103替换STM32F103,用BOOT升级应用软件写flash写不进去怎么解决?

网友A:
e103和f103的技术路线完全不一样,能写进去才奇怪
谁给你选的e103?趁早切F303吧,别在e103上浪费时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e103和f103的技术路线完全不一样,能写进去才奇怪
谁给你选的e103?趁早切F303吧,别在e103上浪费时间了。 ...

大佬:GD的F303跟ST的103能通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佬:GD的F303跟ST的103能通用?

可以。
原本是GD32F103替STM32F103,不过因为原厂生产原因,现在都是推GD32F303进行替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
原本是GD32F103替STM32F103,不过因为原厂生产原因,现在都是推GD32F303进行替换 ...

嗯嗯,我使用过GD的103替换过ST的103对应型号,程序几乎没改,直接用都可以。不知道GD的303是否也不用改程序?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嗯嗯,我使用过GD的103替换过ST的103对应型号,程序几乎没改,直接用都可以。不知道GD的303是否也不用改 ...

看应用的外设。
303直接兼容103,103的程序可以直接下载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