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32位 MCU] chipon IDE硬件调试问题

楼主(2022-09-01):
硬件调试时会自动下载当前程序,下载时会把bootloader的代码给擦除了,导致启动失败。
项目属性中可选下载配置中有设置下载起始地址和大小,
有没有办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窗口-》首选项-》调试设置,调试前下载设置-》手动下载,然后用pro软件下载

网友B:
解决了吗?

网友C:
有IAP的话,要么通过IAP少些,要么就要改烧写文件的起始地址。

网友D(2022-10-02):
开发软件安装包在哪里下载的呢

网友E:
基于Eclipse开源平台设计的,应该不难的

网友F:
使用ChipON MCU的工程师们来看看。

网友G:
这个什么时候能兼容keil的开发呢

网友H:
这个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I:
确实,一直不兼容keil

网友J:
https://haokan.baidu.com/v?pd=wisenatural&vid=9082291875480828322

网友K:
可以配置为手动下载  这样就不会自动下载当前程序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A:
窗口-》首选项-》调试设置,调试前下载设置-》手动下载,然后用pro软件下载
...

除了这个软件 还可以使用其他的通用软件进行下载吗

网友M:
引用 网友A:
窗口-》首选项-》调试设置,调试前下载设置-》手动下载,然后用pro软件下载
...

手动下载的话就不会擦除bootloader代码吗

网友N:
更改下载方式 每次都擦掉bootloader代码 也受不了啊

网友O:
在自动下载方式下 不能配置不擦除bootloader那部分的代码吗

网友P:
希望能够早日兼容keil 这样对于推广也有极大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