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求一个实际项目上用的4-20mA 输入采样电路?

楼主(2022-09-01):
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入是4-20mA
俺虽然在网上查了好多4-20mA 检测电路,有的难,有的简单。
但是又怕有坑,所以恳请大佬们赐我一个实际项目用的4-20mA检测电路。
非常感谢

网友A:
一般不都是接一个电阻然后测这个电阻的电压吗?
比如电流输入经100欧电阻到GND,电阻上端经1K欧和0.1uf滤波到ADC引脚.

@LcwSwust :给别人做的 整坏了 又要花钱打板子
@6688hyc :别怕,出了问题再改.
这个是最简陋的那种。不知道大佬们在实际项目上这么用不?

网友B:
买个好电阻

好的 谢谢

网友C:
就是接个100或150欧电阻,ADC测电阻的电压,复杂点就是多串个自恢复保险,外围并几个TVS做保护。

好的 谢谢。TVS是和这个100-150欧姆电阻并接吗?

网友D:
实际项目上用过的  ,用250欧姆低温漂的电阻采样然后接adc就行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445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实际项目上用过的  ,用250欧姆低温漂的电阻采样然后接adc就行了。
https://bbs.21ic.com/icview-1644456-1 ...

好的 谢谢。这个低温漂电阻您是选的专业的低温漂电阻 还是 用的 0.1%的电阻?

@huarana :这个晓得 那您选的是什么品牌系列的低温漂电阻呢/
低温漂是低温漂,精度是精度 两回事。 精度低可以校准, 温漂大了就没法搞了。

网友E:
选择参考电压为0.5V的单片机,串1R电阻就可以了

@6688hyc :准,如果要求更高可以加一个固定倍数的运放,比如IN193 IN197
您这样做的吗?准不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