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C语言switch中case仅仅只是一个标签

楼主:
se, tc
最近在看一些开源的东西,发现switch中的case标识仅仅只是一个标签,跟使用goto语句所定义的label标签是类似的。这样说可能大家还不是很好理解,下面给一个小例子了解一波:
1#include <stdio.h>
2#include <stdlib.h>
4void Function(int statue)
5{
6    switch(statue)
7    {
8        case 0:
9        {
10            printf("123");
11            case 1: //注意!!!
12            printf("456\n");
14        }break;
15        default:break;
16    }
17}
19int main(int argc, char *argv[]) {
21    Function(0);
22    Function(1);
23    return 0;
24}

楼主(2022-09-01):
按照我们平时的编程习惯和风格,case应该拥有自己的代码块才对,怎么在上面的代码中case 1放到了case 0中,能编译通过吗?

既然代码都写出来了,编译肯定是没有问题的,并且还能正确输出如下结果:

根据结果,也就说明当statue等于1的时候,switch会直接跳转到匹配的标签处,而不会管所谓的代码块。

所以前面也说了,有点goto的感觉了~

有朋友该说了,bug菌,这也太影响程序的可读性了吧,有问题bug都不好找~

确实,这样的做法在编码风格中算是摒弃的,但是也不能因为要注意编码风格而限制了我们对C语言编程的想象,比如下面这个有名的算法就利用了这点:

汤姆·达夫利用C语言switch语句这种特性优化了串行复制算法--达夫设备(英文:Duff's device)

我们平时要复制一块数据会使用如下编码实现:
1void  MyCopy( int * Dst, int * Src, int count)
2{
3    int i = 0;
5    for(i = 0;i != count; ++i)
6    {
7      *Dst ++  = *Src ++ ;
8    }
9}

应该够简单吧,那再看看达夫怎么处理的:
 1void duff_Copy( int * to, int* from, int count)
2 {
3    int n = (count+7)/8;
5    switch( count%8 )
6   {
7     case 0: do{ *to++ = *from++;
8     case 7:     *to++ = *from++;
9     case 6:     *to++ = *from++;
10     case 5:     *to++ = *from++;
11     case 4:     *to++ = *from++;
12     case 3:     *to++ = *from++;
13     case 2:     *to++ = *from++;
14     case 1:     *to++ = *from++;
15               }while(--n > 0);
16    }
17}

达夫设备进行数据复制,就是利用了switch会直接跳转到case标签处进行继续运行,如果没有break语句,继续执行下面的内容,直到while循环退出。
相比我们常用的数据拷贝MyCopy,每拷贝一个数据就要判断一次循环计数是否达到。
而达夫则以8个数据为一组(当然你可以设计得更多,不过太多在效率上就优化得不明显了),首先做了取余的处理,把不能成组的数据优先copy,然后判断一次循环截止条件,如果不满足,后续就一直是8个一组进行copy并进行循环截止判断,直到while循环退出,这样的拷贝效率当然比我们传统的for循环处理方式要高。
写到这里,bug菌在想,为什么这段代码不直接用汇编来写呢?因为功能上比较简单,用汇编实现也不是什么难事,并且能够根据平台的一些特性进行指令上的优化。
后来又想了想,可能一方面考虑到C语言相对可移植性会更好一点,另一方面或许达夫就是酷爱用C语言编程吧。

网友A:
这样的做法在编码风格中算是摒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