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 整流后这个电路有什么用?

楼主(2022-09-01):
这是一款产品里面的,不太明白这个电路的作用是什么,P3.2是单片机引脚。MB10F是整流桥。

@卡卡苍罗特 :那就是坛友所说的过零检测电路。
@王栋春 :不是有两个ConB,这两个是连在一起的。
ConB是什么端口?

网友A:
相当于过零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当于过零检测

谢谢,能说一下具体的原理吗?我怎么感觉三极管的一脚和二脚的电压是一样的呢,是怎么导通的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能说一下具体的原理吗?我怎么感觉三极管的一脚和二脚的电压是一样的呢,是怎么导通的呢? ...

CONB处由于D23的存在,C99的电压回不来,CONB电压若忽略Q21的影响,它就是整流不滤波的波形,大概是叫馒头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CONB处由于D23的存在,C99的电压回不来,CONB电压若忽略Q21的影响,它就是整流不滤波的波形,大概是叫馒头波 ...

Q21的2脚相当于是波峰,1脚ConB相当于馒头波,会有波谷出现,Q21就导通了是吗?

网友B:
是个停电检测电路,或者下降沿检测电路

网友A:
引用 楼主:
Q21的2脚相当于是波峰,1脚ConB相当于馒头波,会有波谷出现,Q21就导通了是吗? ...

对的,xch说的也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停电检测电路,或者下降沿检测电路

单片机也是一个220V,只不过是不同的整流桥。不会同时断电吗?还是靠电容余电,供单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xch说的也有道理

220V交流经过整流桥,应该是310V左右吧。C99我看了看,额定电压才50V呢,不会坏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220V交流经过整流桥,应该是310V左右吧。C99我看了看,额定电压才50V呢,不会坏吗 ...

没注意,确实j击穿了。
不过计算峰值电压应该仅1/3*311V.
R03,R01,R02构成分压电路。

网友C:
1/3分压半波整流给C99 10uF滤波保持电压,然后市电从峰值下降,直到R03电压低于C99电压,Q21开始导通,从而光耦导通。市电下一个正半波再次循环往复。

网友:
正常情况下C99不会击穿,充电时有R01+R02两个330K限流,放电时R16只有1K,在三极管和光耦没坏的情况下,C99没有充满的机会

楼主:
引用 网友C:
1/3分压半波整流给C99 10uF滤波保持电压,然后市电从峰值下降,直到R03电压低于C99电压,Q21开始导通,从而 ...

这个电路C99是50V耐压,市电就算分压后,到了C99上面也大于50V,不会损坏吗这个电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220V交流经过整流桥,应该是310V左右吧。C99我看了看,额定电压才50V呢,不会坏吗 ...

估计耐压不够,用万用表或示波器测一下看看,注意隔离.
如果电压太高,把R03减小些就是.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C99是50V耐压,市电就算分压后,到了C99上面也大于50V,不会损坏吗这个电容。 ...

不会击穿,甚至电容电压很低。
220V交流峰值311V,3个330K电阻分压1/3,则等效峰值为104V的半正弦波通过220K电阻给10uF电容充电,充电常数为2.2秒。而过0时放电电阻为1K加上Q21基极电阻映射过来的电阻(大约1~5K),放电时间常数远小于充电,但最终充放电会平衡,所以电容电压高不上去的,实际值可以通过数学计算或电路模拟或直接搭电路测试。

并且电容一旦过压开始漏电,则220K的电阻限流就会使电流很小,最多(104-50)/220=0.245mA,这么小的电流是不足以炸电容的,因为发热功率太小,热不起来。

网友D:
仿真一下,什么都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