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怎么把MCC class 切换成MCC melody

楼主(2022-09-01):
如题, 有什么办法互换

网友A:
在项目中第一次启动MCC时,选择一种。然后就不能切换了。

楼主:
我最近误删了文件发现可以切换
只要删除 .mc3 文件就可以重新选择mcc版本, 比如: [项目名].mc3 文件
最好把mcc_generated_files文件夹下的文件也删了, 以防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