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程序下载

楼主(2022-09-01):
gd32F407芯片程序用JLINK下载,芯片ID认了,可是就是下载不了,擦写也不让

网友A:
下载不了提示什么呢?

网友B:
一般情况这种是芯片被锁死了

网友C:
你可以使用jlink实现解锁一下,看看是否可以

网友D:
建议将芯片的RST接在仿真器上,就有可能能实现下载了

网友E:
为啥不让下载了,是你芯片的格式选择的不对么

网友F:
建议楼主可以把出的问题截图附上来,方便帮你分析问题

网友G:
正常来说是可以下载的,jlink很强大的

网友H:
你的jlink是什么版本,我知道jlinkV8不支持H7了,有没有可能你用的jlink版本低啊

网友I:
你认说明接线正确,但是下载不了,有可能是锁死了

网友J:
擦写不让那不是进入到保护了么,你换块板子也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