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用STM32读取LTC2983芯片的状态寄存器的值为什么一直是1呢

楼主(2022-09-02):
芯片上电后,拉高复位脚,读取到中断脚为高电平,然后读取状态寄存器返回的值一直是1,根据手册应该会返回0x80或者0x40;请问有大佬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吗?求指教,谢谢

网友A:
有可能是时序问题吗?ltc2983采用的是iic通信吗?

网友B:
没遇到,你这是不是时序有问题呀?

网友C:
按理来说是返回这些数据,实际没返应该是时序的事儿了

网友D:
这个芯片是干啥的?采用什么接口啊?

网友E:
你是用的硬件的通讯接口么?

网友F:
建议你可以使用逻辑分析仪抓一下波形的

网友G:
那啥状态值会一直返回为1啊?

网友H:
我觉得时序不对就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I:
你用示波器或者逻辑分析仪试试吧,抓个波形什么都知道了

网友J:
感觉你上电的复位操作时序可能就不对吧,毕竟是有延时的

网友K:
我遇到过就是时序不对会这样,其他一般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L(2023-02-22):
寄存器读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