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如何在STM32CubeMX中集成Cs/OS3?

楼主(2022-09-01):
μC/OS-III的商业版Cs/OS3,现在可以通过STM32CubeMX生成模板工程了。

1、获取Cesium STM32Cube扩展包
可通过以下链接获得:
https://www.westonembedded.com/stm_packages/WES.I-CUBE-Cesium.1.3.0.zip

2、安装扩展包
STM32CubeMX工具中点击“Manage software installations”下方的“Install/Remove”按钮,如图1 所示。
图1

楼主:
将下载的WES.I-Cube-Cesium.1.3.0.pack.zip解压获得的WES.I-Cube-Cesium.1.3.0.pack扩展软件包拖放到“Embedded Software Package Manager”窗口中,如图2。安装完成后如图3所示。

图2
图3

楼主:
3、WES.I-Cube-Cesium使用
基于MCU或评估板创建STM32CubeMX工程后,通过单击“Software Packs”选项卡并选择“Select Components”,如图4所示
图4

楼主:
在打开的“Software Packs Component Selector”窗口,找到“WES.I-CubeCesium”组件并选择使用的 RTOS Cesium 库,如图5所示。用户可以选择 SysTick 或 Dynamic Tick(低功耗模式) 配置。除了选择 Cesium RTOS 库外,用户还需要添加“GPIO_Blinky”应用程序代码。应用程序代码包含 RTOS 需要初始化、启动和创建第一个任务的操作。如果不选中“GPIO_Blinky”,则用户需要手动初始化 Cesiµm RTOS。
图5

楼主:
上述操作完成后,将在“Pinout & Configuration”选项卡中创建一个名为“Software Packs”的新类别。单击“WES.I-CUBE-Cesium”选项,如图 6所示,并选中“Device RTOS application”和“RTOS Cesium”复选框。“Device RTOS application”选项将允许用户添加所需的API 来控制应用操作。
图6

楼主:
生成相应的IDE工程后,代码中将包含Cesium RTOS的库文件,GPIO_Blinky应用将自动创建一个StartupTask,位于app_gpio_blinky.c中,用户可以基于此任务开始Cesium RTOS的应用开发了。

网友A:
这么就可以Cesium RTOS的应用开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