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菊花链通信

楼主(2022-09-01):
菊花链通信

现在看到很多AFE所谓的支持“菊花链”通讯,那么菊花链通信是怎么一个通信方式?一对多?就想蜂窝通讯一样?怎么理解

网友A:
一般是半双工吧,一收一发不能同时收发

网友B:
百度上说:“在电子电气工程中菊花链代表一种配线方案,例如设备A和设备B用电缆相连,设备B再用电缆和设备C相连,设备C用电缆和设备D相连,在这种连接方法中不会形成网状的拓扑结构,只有相邻的设备之间才能直接通信,例如在上例中设备A是不能和设备C直接通信的,它们必须通过设备B来中转,这种方法同样不会形成环路。因为最后一个设备不会连向第一个设备。这种连线方法能够用来传输电力,数字信号和模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百度上说:“在电子电气工程中菊花链代表一种配线方案,例如设备A和设备B用电缆相连,设备B再用电缆和设备C ...

兄弟  感谢   说的很通俗